直流电源问题

楼主(2011-03-21):
这几天看了diy电火花打孔的帖子 想问问直流电源的问题
我手头有4个计算机电源 可不可以串联得到48v直流?
或者有别的改造办法吗?

网友A:
应该不行,电源的保护电路会起作用而断电

网友B:
计算机电源一般有主电源和辅助电源两个部分,只要改绕主电源高频变压器的次级按48V绕制以及选用适当线径的漆包线,然后调整那个主输出电压反馈电路到要求的电压值。不过如果你没有 搞过开关电源的话,可能有点难。

网友C:
隔离电源就可以
但。。。。电流大了,用不了那么多,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