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设备求助

楼主(2011-03-21):
我想在自己的四轴飞行器上装一个
航拍
设备,不知道你们的航拍设备都哪弄的?价格咋样?

网友A:
看你用的是72接收机还是2.4G的,还有你用的四轴载重,你要说清楚啊
72的装1.2G图传,加摄像头,这个比较稳定,相互不干扰,但是缺点是72易受同频干扰,如果用2.4G的接收机配1.2G的图传,缺点是图传要压制接收机信号,还有在四轴上这两个设备不可能隔得很远

楼主:
用2.4G的吧 载重先不考虑看看有哪些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