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JY290VF 质量怎么样啊

楼主(2011-03-21):
有使用金洋的 JY290VF 的吗  38MM 的大通孔 重量只有 210/270KG 应该可以放到楼上的

CJM320B 比较的话 450/390㎏ 体重太大

谁使用过 金洋的 JY290VF 重量这么轻的话,质量不知道怎么样啊
我想买这台

网友A:
到淘宝上看谁买了呗,然后给他留言问问。

网友B:
这台床子我感觉很别扭,和cjm320对比一点优势都没有
1:功能上说吧,都是双杠床,都在自动横纵走刀
2:变速:290是无极变速,低速无力,就是最高转速稍微高点,cjm320是齿轮变速,低速有力
3:丝杠走刀功能:别看走刀把手jy290把手比320多一个,功能可差了不少,320一套挂轮3x4一共十二个走刀速度,290只有三个,相比起来差了很多,320基本车跨度范围不大的丝基本不用换挂轮,290就不行
4:价格:两个东西290体积比320就只是稍微少了点,但是重量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价格就差了几百块钱

总结下来,290和320比性价比很鸡肋,我觉得既然都知道有320这个机器,还买290,明显感觉冤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床子我感觉很别扭,和cjm320对比一点优势都没有
1:功能上说吧,都是双杠床,都在自动横纵走刀
2:变速:290是无极变速,低速无力,就是最高转速稍微高点,cjm320是齿轮变速,低速有力
3:丝杠走刀功能:别看 ...

太详细了
十分感谢
那这样的话 cjm320 是不能放在楼上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设备放到地下室里面的?
我的地下室是地上的,需要进楼道,并且没有窗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放到地下室里面的
噪音到底能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淘宝上看谁买了呗,然后给他留言问问。

呵呵,我留了几句可是还没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