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2720 出现问题请教老鸟

楼主(2011-03-21):
一打开
遥控器
一声长鸣 出现下列英文 backup error 好像是备份错误 怎么能解决

网友A:
下 载中文版说明书看看吧
说明书上是让你返厂恢复,下 载中文版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B:
没救,返上家吧,上家不理就返厂

楼主:
咋办阿 能开机就行 别的不要求

网友C:
LZ听千红的没有错

楼主:
自己能返么

楼主:
没有保修卡 我还开过盖

网友D:
或是控内自带的备份钮型电池没电,拆控看有电池没,有的更换该行

网友E:
没戏了,返厂吧。

网友F:
已经变成砖了!如此可怕的BUG!

网友G:
没戏的,返程,重新烧录程序。我的DX7就是这个问题,送到美国去了。

网友H:
X2720 是没有备份电池的! 这是芯片E2PROM 的问题! 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