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小弟想在车上装套无线视频系统,可以让我的小车自由出入各个房间而我只需要躺床上便可。
要求传输距离在100米左右即可,但是视频的清晰度最好能高点,越高越好,求推荐。

网友A:
1.2g 800mw

网友A:
补充一下,视频的清晰度取决你的摄像头质量和 监视器分辨率。
图传只是起到无线传输的作用,由于车与你之间会有墙壁的存在,所以1.2g比2.4g的效果要好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那再请教下 目前的摄像头大概能达到多少分辨率?用数码相机连接是否可以?还有图传延时厉害吗?万分感谢

楼主:
顶上去,求解答

网友B:
不会延时的,我也打算玩,准备用zi6

网友A:
车或船 420线就够了 如果要好效果 直接上贵的好头子 dx201
图传没延迟的,数码相机要有实时视频输出的也行,不过体积和重量不能不考虑。

网友C:
车的话,重量大些应该没关系.反正速度不快,快了也没法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