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拓35X电调 电路

楼主(2011-03-21):
用35X飞电直快要1年了,出现过很多离奇的失控,也做了很多实验,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 近日试固定翼时碰巧一个也有问题的舵机在35X带动下即使电机不转也跳舵严重,但换成别的小电调后只有非常偶发的跳舵,换成自制7805供电后是一点都不跳,于是疑点都到35X上来了。 所以想请教熟悉电调的朋友,有没有35X电路图的BEC的部分?除了7806,退耦电容,还有什么?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舵机问题吧 它在6V攻电就抖 5V就不抖

网友B:
你的35X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舵机问题吧 它在6V攻电就抖 5V就不抖

从客观的角度看,你说的也是有可能的,那我用自耦做个6V的再对比一下。
但我自己还是感觉是电调问题,失控由来已久,除了陀螺和电调,其他舵机/电机/控/接收机都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35X出吗?

趁火打劫,大大的坏!

网友C:
把电调的两个滤波电容换了,就是露在外面的两只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调的两个滤波电容换了,就是露在外面的两只电解。

谢谢支招,这个我之前已经试过了,焊下来一个,照旧,焊下来两个,抖得更厉害,随着电调自检的滴声一起在抖,然后换了个1500uF的主板上的拆机电容,还是照旧。

自耦带的变压器空载能到6V,但是带负载后死也上不去了,6V暂时无法对比试验。

网友:
标题

那干脆把贴片的两只7806换了吧.如果锁尾用9257那正好把它换成7805.一举两得还省了降压线.哦.对了别忘了检查下T插有没有问题.接点用酒精棉球擦擦看,拆贴片的元件最好用热风枪,不然容易把板子搞环

网友D:
楼主既然自己会做稳压电路,又为什么不懂得检测更换35X上的78D06F三端稳压芯片呢??

这个现象不是KIA78D06F失效,就是这两个三端稳压器的滤波电容失效(贴片胆电容,不是电调上的两个大电解,这两个电解和BEC是没有直接关系的),35X的BEC是非常简单的两个三端稳压并联扩流电路,输出的6V一路是BEC输出,一路提供给3。3V稳压管,为F330单片机供电。
  楼上有位朋友的观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您的舵机很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不是KIA78D06F失效,就是这两个三端稳压器的滤波电容失效(贴片胆电容,不是电调上的两个大电解,这两个电解和BEC是没有直接关系的),35X的BEC是非常简单的两个三端稳压并联扩流电路,输出的6V一路是BEC输出 ...

多谢LS的给力指教,我自己做的都是直立的7805啊,TL144之类的稳压电路,如LSS说的,我没热风枪怎么去搞下7806呢。那个舵机是肯定有问题的,我正好想用这个不太好的舵机来检测一下电调本来难以观察到的潜在问题。

这么说,BEC输出线旁边的A226钽电容真的就是BEC部分里的了,苦于没图,板子又是多层的,透光法都看不见走线。那就先从A226开始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LS的给力指教,我自己做的都是直立的7805啊,TL144之类的稳压电路,如LSS说的,我没热风枪怎么去搞下7806呢。那个舵机是肯定有问题的,我正好想用这个不太好的舵机来检测一下电调本来难以观察到的潜在问题。 ...

就围绕三端稳压的走边电路查电容,很容易找到的这个贴片的大电容

网友:
没有热风拆焊台TO252封装的管子也是很容易拆的

即使没有电路图,要判别哪几个电容是三端稳压的滤波还是非常容易的,用万用表测走线就可以,这个电容的正极是接KIA78D06F的3脚,负极接电源负,一般凭经验目测就可以判断出来,当然即使目测判断出来也要用万用表来测,修过无数电调和其他电子设备和产品,一般都不需要电路图,

楼主:
先谢过大家,这两天还没时间去弄电调去试飞,一直在基地参与大天线塔的架立施工。

楼主:
上了热风枪,居然吹不下来,最后还是用烙铁艰难地剥下了7806。每个7806单独接成稳压工作,一个输出6.04,一个是6.08,接上接收和舵机症状都还是照旧,两个电容用万用表量了,23uf左右很准不漏。

楼主:
最后用实验电源测了,果然是舵机上6V就跳,电调也没什么能怀疑的地方了,就组装起来了。
最后发现舵机是PPM解码芯片出问题了,换了块就好了。

网友:
又一个高手出现了

网友E:
图片来了

图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来了

嘿嘿,我在求电路图啊,不过已经解决了,还是谢谢。
这张图两块MOSFET已经焦了啊。

网友:
大部分都挂了,这管子真***难找

网友D(2011-05-10):
这个管子直接用7832代换就可以啦
不过极有可能换上有不会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