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大油机~请高老帮鉴定~

楼主(2011-03-21):
电的玩差不多了。想上油机飞飞了。请高手帮看看我装的这油机有什么问题没有~发动机、油箱什么的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把排气加长了。有没有什么影响~谢谢了(发动机是三叶52)

网友:
排气不顺,很 容易熄火啊

楼主:
那只能往机身上喷油了?? 有什么办法不让油喷到机身上呢~~

网友:
这样干排气,发动机很受伤的。寿命会不好。

网友:
和我的机机一样的配置!
建议不要油滤!
我的机机就是在高速时候因油滤影响
产生气泡造成高速不稳定有转速抖动!
还有就是那个排气管太长了!!发动机受不了的!

网友:
飞油机的乐趣就是擦机呀。

网友:
1.排气管不能随便加的,有专门的排气硅胶管,但也不能这么长,会有很大影响。
2.油滤有点没必要,油壶里的那个已经够用了,即使装的话这么当啷着不太好,怎么也要固定下。
3.决不能用电池仓,油机震动大,开焊,接触不良都有可能,突然断电就惨了。扔了吧,换成品接收电,没贵多少,安全第一。
4.虽然没有汽油机的震动大,接收机和电池也要做减震处理,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呵呵,和我一样的维纳斯,我用的是46级的三叶~~

2个建议:
1、不要加这么夸张的废气延长管,你的发动机会很难调试,容易熄火!非常的危险,实在要加,长度不能超过20cm!!
2、电池和接收机部分加上海绵减振垫然后固定在设备安装板上,这点很重要,否则飞行中容易因为发动机的震动而使电池脱落或者插头松动,造成人为失控!!!

网友:
排气管太长,排气助力太大,改短就好

网友:
不能太长,最多引到机腹下方,机身也不会污染得很严重,或者发动机倒装。
机舱里的电池盒要缠一圈胶布固定电池,不然震动会把电池从电池盒里弹出来,失控就麻烦了。

网友:
玩油机不能怕脏。如果你非要加管子排油我建议你用450直升机的尾管套上再在右侧机轮钢丝上用扎带固定,直管子总比你软管子好啊。还有你的进油管太长了。容易熄火。接收电最好用焊接好的,不然容易出问题。这些都是雪的教训。我看你的接收机好像是日冠的。建议你还是用原装接收机好。

网友:
看LZ的接收机电池盒.难道是8节???

网友:
排气管太长、供油管也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排气管。。。有点悬;至于接受电池盒嘛,简直就是颗定时**,赶紧换了吧,拿这四只电池去组个电池组吧  电池和接收机都必须做好足够减震

小心驶得万年船——虽然这么做有点保守,但总比拿自己飞机当小白鼠的好:loveliness:

网友:
新发动机也没必要这么全部拆解的,以防装错

楼主:
太感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了。你们的信息太重要了。谢谢~

网友A:
除了以上高手的意见,我觉得,你这样会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以上高手的意见,我觉得,你这样会头重

你是说管子让头重了吗?

网友B:
后加的管子接口是不会牢固的,一热就会开裂,用一节走热水的铝塑管好些。你看我的。明天上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394&extra=&highlight=&page=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394&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加的管子接口是不会牢固的,一热就会开裂,用一节走热水的铝塑管好些。你看我的。明天上图。

好。等你上照片~~

网友:
排气管即使加长也不能这么样啊,最好排气口带倒钩新装的,用扎带把硅胶管牢牢绑住,要不然一震动就会掉下来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394&extra=&page=1
我这机也是接口不好处理,我是在排气管口套上一段硅胶管,再套上铝塑管。尽管这样还是用一段时间接口就会开裂脱开,后来在机身里油箱后面的铝塑管开膛了,用十几个起落就得换一根。

网友:
接口我建议把铝合金的排起嘴,用锉或锯加工出一到槽,套上管子后再用铁丝拧紧。

网友(2011-06-06):
排气管真不断,整那么长干嘛,耷拉旁边也没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