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超纳闷,转速时高时底!

楼主(2011-03-21):
晚上在家试机,提升油门的时候,定在油门40%左右的时候,马达突然转速其高,又忽然转速底了很多!不知道是电调问题还是
电机
问题!在家里不敢再试了!

网友:
电调问题吧!要不就是干扰

楼主:
在家里飞了一块电池没事!换了第二块电池后就这样了!不会坏了电调了吧......?

网友A: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要是干扰的话也不止是电调受影响,其他多面也会跳舵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网友C:
这跟控的电位器精度有关,电调的线性也有关,我也老像这样的,40%-50或45-50等,突然电流增大或减小,有时在天上油门若低于某点,电机就会陡然减缓转数,像是熄火一般,所以怀疑是控的电位器或电调的线性.

网友D:
神马控?神马电调?神马马达?

网友E:
係唔係油門曲線未調好牙- -?

网友F:
电调的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
油门曲线平滑吗

网友G:
遥控器第3通道油门的电位器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