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清除电路板上的霉点及锈迹...

楼主(2011-03-21):
ZI6可能进过水,电路板上能明显看到好几个地方长毛了,并且主板与电源板之间的那个插座也有铜锈,请问一下,这些用什么材料或工具可以恢复?

插座上的铜片全是锈

插座上的铜片全是锈

好几处焊点及IC上都长毛了

好几处焊点及IC上都长毛了

网友:
没仔细看过。。反正我的开机键接触不好。。。我很郁闷

网友:
牙刷,把上面的刺毛剪短点,那样刷起来有劲。

楼主:
那个插座上的锈能粘点WD40去擦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插座

网友A:
楼主到华强北买一瓶洗板水,用牙刷粘着把整个pcb全部刷一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华强北买一瓶洗板水,用牙刷粘着把整个pcb全部刷一遍就ok了
洗板水能去除插座上的锈迹吗?

网友:
本人维修电子线路,建议可到化工店买点“天那水”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氧化痉??
凯文出的可能是馊主意,我用医用的双氧水试了,根本一点反映都没.

用WD40涂了下,插座上的锈除掉了些,但由于有模友说WD40会绝缘,现在装回去还是没反应.下午去买了无水酒精,等会试一下.

网友C:
都说错了,兔哥听我的,去弄点K200,按1:3稀释后洗一下就全掉了
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没有使用过、或者只是使用过局部小零件的、或者纯粹只是道听途说的千万不要在这里误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错了,兔哥听我的,去弄点K200,按1:3稀释后洗一下就全掉了
相信我,没错的
K200是什么?

我用无水洒精试过了,也无法清除铜锈,松香留下的痕迹倒是可以清除.

网友:
用好的洗板水,用牙刷刷,再不行到修手机的店铺让他们用  超声波清洗机 洗洗(注意这个会使塑料零件变形)。

网友:
反正我是只知道WD40能除锈、除湿。

网友:
直接用甲醇洗,加牙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K200是什么?

我用无水洒精试过了,也无法清除铜锈,松香留下的痕迹倒是可以清除.

K200是一种酸性除锈洗剂,除锈那叫一个灵,找做模具的地方,他们有的

网友:
我整部手机都泡在天那水里洗。用天那水没事的,但要注意非金属的东西不要洗到。特别是塑料。“超声波洗"里面也是天那水。吹干了再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