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AX B6充电器充电时要接T头吗

楼主(2011-03-21):
新人请教IMAX B6
充电器
充电时除要连接平衡头后还有接T头吗

网友A:
IMAX B6充电器充电时是串充加平衡的,是从T头往串联的电池里充电,连接平衡头是为了把电池组里电压高的电芯放电,从而使电池组电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