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28锂电池充放电测试

楼主(2011-03-21):
设置放电电流500mha,放电至3.0V停止防电(充电器精度不够,用万用表测出的放电终止电压是3.2V)

然后设置充电电流600mHa,两个小时多一点后充满

充进电量1189mHa

楼主:
杀自己一个发

充电器精度不高,以上数据不一定精确!

网友:
这个充电器精度不高

网友:
放电到3V那是带负载情况下的。取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一般都会高于3V

楼主:
今天飞完再用原装充电器充满,回家再次测试一下电压

验证一下原装充电器是否能充满或者会不会过充

网友:
我的原装会过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装充满电是4.32V

高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