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MA是否有温漂

楼主(2011-03-22):
我的LAMA 调到起飞的时候尾巴琐的很好 但是飞30秒后尾巴就开始向左漂了 接着我就打微调 它不漂了 在飞几十秒又开始漂 我继续微调 当我还没飞到2分钟的时候 微调已经到底没得调了 只能手动控制
这个让我想起了0704
不过当时也没这么漂啊
各位兄弟告诉我一下这个正常不
应该怎么调才能让我飞完一个电池啊 谢谢了

网友:
正常的,我的LAMA 4也是这样的,电池电压对这飞机的陀螺影响比较大。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要么换电池,换电机,要会就不停的修正打舵

楼主:
关键问题是 电机跟电池都是新的 故障一样啊 看样子只能就这样飞了
还有个问题我A B轴都换新的了 就浆不是原厂的 现在飞机肉眼看也没双浆 但是尾巴就是有点上下抖动 抖动不是很大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干脆就这样飞 等出新机在买个空机器 算了 修着太麻烦

网友:
有时候电压因为飞机做动作低了,加个电容试下1000微法的看看啦

网友:
这不是温漂!
是两个马达电气特性(离散性)不一致的缘故——不同电压下的输出转速、扭力不同。
即:初始起飞满电4V时的转速、扭矩调整好了,当电压下降为3.8V时就不能保持原有的比例的结果。

网友:
换520陀螺,不会有黑哥说的问题了

网友:
520的锁尾能力可以抵抗电机的不同步

网友:
这种温漂主要是由陀螺上的村田压电感应器造成的,当然和两个电机特性不一致也有一定关系,这种现象在低档的模型中很常见。这种陀螺采用的压电感应元件普遍会有一定的温漂,由于生产时的离散性,温飘的程度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