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垂尾撑震动

楼主(2011-03-22):
请看视频 1分12秒时尾撑共振最明显油门1/3时尾垂震动得最厉害  稍微加点油门震动就小点了,飞起来时都能看见 , 不知道是哪里的震动,哪里都排了就是没找到, 导致GY520一直追尾  机子是飞魔士的皮带直驱 不知道是不是尾垂太薄尾撑太软了形成了共振 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什么问题 忘高人解答! 附新人悬停视频

网友:
个人感觉振动不是很大。

网友:
1大齿组螺丝不要上太紧!2看看大齿组转动咬合是不是不均匀摆动大;3主轴与T头同心度好不好,不好就振(把刹车盘卸了,观察刹车盘的螺丝孔转动时同步同心)4,尾桨做下平衡!

网友:
低油门时会有一段达到共震最大值的地方,飞起来不震就好了....

网友:
我那个比你这个震动大多了,恨不得要震散架子的感觉,飞起来好些但还是震

网友:
这个问题不容忽视的 注意下转速 检查尾部轴承 尾浆不要太软 尾部震动会造成射尾浆 尾波解体等情况

网友:
把尾浆做下平衡试试

网友:
是烦人的事

尾部拆了做全面检查吧

网友:
感觉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主轴和旋翼头没有在一个直线上,有点甩

网友:
LZ,这样的尾垂震动应该不正常。

可以检查以下几点试试:
1.  尾波箱尾轴轴承,一般副厂用的轴承质量不高;或者其轴承与轴承座间有虚位;
2.  尾桨夹、尾翼重量不平衡;
3.  尾轴轻微弯曲;
4.  双桨;
5.  主轴不直;
6.  尾传动组的轴不直,或其中的轴承问题;
7. ...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还是金鱼尾 继续研究下

网友:
拆掉旋翼头,加油门可以看出主轴是否有问题,很好用就是麻烦点。
安装旋翼头转起来看T头是不是变形了。
尾桨夹是不是摔过等等。
以前尾垂也这样,换了这三样啥毛病都没了。

网友:
我的原来也有。我是FY的尾波。不过主要是虚位比较大,尾轴不是在同一轴心上,我昨天把轴承和尾轴换了明显改善了,现在尾垂震动非常小。但还是有。

楼主:
仔细看第一个视频的后半段,  好像尾撑也在主动 频率也很高  是不是尾撑太软了  1分12秒左右

楼主:
解决了  与你们说的和我想的一点关系没 ,把520的F3C模式改为3D模式,舵机改为中速,OK  棍子诞生,无语 弄了半天没想到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与你们说的和我想的一点关系没 ,把520的F3C模式改为3D模式,舵机改为中速,OK  棍子诞生,无语 弄了半天没想到设置出问题了

是你电调没设置对吧 舵机还有中高速 舵机也不影响金鱼尾啊 如果LZ是用35X电调的话 请注意电机进角,油门反映速度,如果进角不对,油门反映速度是高速的话,就会出现飞着飞着尾巴甩几下,而且油门也不是太好控制
飞魔士PRO我见过了,不是一般的垃圾真的,至于震动嘛你人品好 你哪个机器震动还可以不算太大,
底速中联不同心你看看你旋头的连杆长度是否一致,横轴垫圈是否太硬,
而且我觉得GY520开3C模式比3D模式好哦 3D模式容易回弹也容易金鱼尾这个得拿设置卡设 据说可以好不过我没折腾了

网友:
看38秒的尾巴视频。。你的中联是歪的。

网友A(2012-09-28):
大桨太紧也会震动,我的yt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