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E-020 和 艾特ce-135

楼主(2011-03-22):
LAMA E-020 和 艾特ce-135
那个 飞的稳啊 ???
我要入一个 很纠结啊 !!!!
玩过的 告诉我下 !谢谢了 !!!!

网友A:
都整了试试就行了,不用纠结!

网友B:
都差不多的 。
艾特好像比020稍稍大一点吧
最重要的是配件问题。

网友C:
都买来飞飞就知道了

楼主:
废话!!!晕倒!
都买来飞飞的话我用得着在这飞吗?

网友D:
建议不要买
玩了lama v4 飞腻了,上450,没人带搞不定;买了个020,以为可以室外飞了,谁知还得在室内玩,没意思
楼主接不接受二手020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什么机机才能在室外飞?
红外遥控小鸡鸡只能室内飞
弄了个不伦不类的美嘉欣F28
还是只能室内飞。。。。
而且比红外机机更不好飞,太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