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75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2):
昨天修机,9254的插头有点紧,就用了点力从GP750上拔下来,陀螺就不工作了。拆开看了也没什么损坏,是怎么回事,感觉应该不是坏了。大家是不是碰到过这种事。应该怎么搞。

网友A:
是不是用蛮力,造成了750内部的虚焊!!!

网友B:
或者你舵机线插反了

网友C:
用力过猛,造成脱焊了吧,检查下吧,陀螺仪指示灯亮不亮啊?还是就只有舵机不工作,那就检查舵机的电源针脚

楼主:
一直用的好好的。昨天修机时拔下舵机插头有点紧,就用了点力。结果再接陀螺灯就不亮了。后来拆开看了看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又插上后动了两下灯亮了,但是红灯,变不了绿灯。然后断电后又上电结果又不亮了。大家帮我找找是什么毛病。
我以前常拆乱扔都没事,这次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东西不抗震,但炸机炸的那么狠都不坏。

网友D(2011-06-03):
 同情中...用401吧

网友E:
LZ力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