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兵报到,求普及点知识

楼主(2011-03-22):
我在淘宝上淘了艘1:150的电动艇,想改成遥控的,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求问下各位前辈:
1,
舵机
是分几中型号的?都用在什么样的船上呢?
2,双舵的应该怎么改呢?
3,遥控接受机和
遥控器
在什么地方买?用玩具车的可以吗?
4.
电池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比较轻,并且电压足够?
5.除了着是否缺什么,
我是新手,不敢说要求速度,目前唯一的兴趣就是能够改出自己的第一艘船,能动能遥控就行,十分感谢各位前辈.
我的QQ是415746981,欢迎加了指点我,谢谢

网友A:
1 舵机要按船型配置,从从大到小都有!!!
2双舵?怎改,,,,,不明白,,,!!!
3也是从简单的开关到比例遥控都可以!
4电池也要按船型和各种的要求配置!
5除了以上,,,还需要多爬文吸收,或者给钱买现成的,到手就爽!!!!!!!
你的问题爬文都能找到,要个人辅导的话,请随便交点学费。我账号是6001022322212212

网友B:
1,舵机是分几中型号的?都用在什么样的船上呢?
按照数码/模拟舵机分类,按照拉力大小分类都有, 新手用基本的模拟舵机就可以了,futaba3001/3003都是耐用的选择
2,双舵的应该怎么改呢?
将两个舵用一个连杆连起来,舵机控制连杆,实现同时摆动,嫌麻烦的话直接改单舵
3,遥控接受机和遥控器在什么地方买?用玩具车的可以吗?
玩具遥控接收距离很短的,不建议,如果打算长期玩,可以买国产2.4g 好像两百多块。稳定多了
4.电池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比较轻,并且电压足够?
锂聚合物电池轻,什么电压取决你用什么电机电调,无刷还是有刷?
5.除了着是否缺什么,
缺个同城师傅,

楼主:
十分感谢
真的是十分感谢,因为我是新手不知道在海南的有没有在这个论坛里,谢谢了各位前辈.

楼主:
回应
是无刷电机的,

网友:
现代人进步奇快,一进门动手改,

网友B:
不动手就不叫模型了。
电机型号,kv值报上来,
半浸还是全浸?
船尺寸多少?
最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