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如何寻找中立点!!!

楼主(2011-03-22):
450PRO装机时必须现状舵机臂,要不然就没办法上舵机臂螺丝了,

请问如何寻找舵机的中立点呢?

麻烦解答啊!

网友:
通电就是中立点

网友:
把控的各项微调调到0的位置,然后通电

网友:
也可以买个舵机测试仪

网友:
~~

通电  摇杆都打到50  就可以了。。。(前提是曲线都是默认的0  50  100~什么微调之类的都归位)

好点的可以用舵机测试器搞。现在很多充电器都带这个功能。

网友:
默认螺距曲线,连电源,就是了

网友A:
又看见藤椅那盏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看见藤椅那盏灯了...

为什么要用“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又”呢

这盏灯就有特殊的视觉效果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新手确实很难找到这么简单的答 案,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控2个摇杆拨到中间的位置,通电后就有中立点了,舵臂按上去后不一定位置刚好中立的,要调整连杆或控里面微调,然后就是调机步骤,调机资料论坛还是很多的,就不用重复了!

网友(2011-04-21):
em09: 号外号外啊  与此人交易务必 要加一万的心眼啊   !看看他的 空间只知道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