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适合练习悬停的油门/螺距曲线/舵量

楼主(2011-03-22):
450pro,3800KV的电机,12T,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舵量都如下面4张图,其中方向/副翼/升降舵量都被我设置为80%了,
螺距舵量被我设置为40%,实际螺距是从0到9度。请问是否适合四面悬停的练习,希望大家给些意见。

网友:
除非你愿意一直做新手,否则从一开始就应该用3D模式来开始练习。

我就是象你一样从悬停模式开始的,结果悬停航线没问题了,3D就很不习惯。

所以我建议你一开始就从3D模式开始,体会小舵量大动作的感觉,慢慢熟悉掌握,虽然开始难一些,但对你今后飞3D可以建立良好的基础。

网友:
跟ls的一样的建议,舵量尽量加大,然后要有一定负螺距,不然有一点风飞机就下不来了!你可以设-5,3,11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把悬停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后半段设置跟3D一样的。(油门也可以稍低一点,但螺距必须一样)
这样,悬停模式练习正飞的手感就跟3D一样的了。

楼主:
3D的螺距该如何设置,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正为下不来发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感觉前半段也没什么用,普通模式弄一点点负螺距水平曲线就可以了 起飞没问题 后半段跟3d 一样,这样普通模式也不怕有风飞机难下来

网友:
用普通油门曲线,再加大些负螺距就可以了
建议过了悬停阶段再用3D油门螺距来练习,悬停阶段很容易炸机的吧,3D模式下机器会变得很灵活,一个错舵全油门炸下来可是很惨的.......
而且3D油门很费电,白白浪费很多练习时间

网友:
我新手,听的云里雾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太好了,我本来一直没炸机,调了以后炸机了,又调回去了,打算飞航线,也不飞3D,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