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放到 3.3V,2A电流和10A电流 哪个对电池伤害更大呢?

楼主(2011-03-22):
同样放到 3.3V,2A电流和10A电流 到底哪个对电池伤害大啊?

锂电池,2A 放到 3.3V 不算过放吧?手电上的18650锂电,通常都到 2.9V-3V 才报警呢。。

网友:
肯定10A相对2A放电伤害大些(电池C数够的话是感觉不出来的)

3.3V 如果是空载电压我个人应为已经过放了!

网友:
冲放电要按c。。而不是按a。。。。3.3v是最底放电下限。。。别放太低了

网友:
3.3V没什么,两个都没事。

如果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情况稍微复杂点:

--------情况(1)----大容量,高C率的电池--------
比如5000mAh 30C 以上。那么2A那个小电流伤害更大,因为这样放电让lipo在低压状态下持续的时间很长,负载撤掉也难以明显反弹。
相反,10A放电的情形,因为内阻带来压降,放到3.3V时内部实际上略高于此数值,而且一旦负载撤掉,电压会反弹回来。

--------情况(2)----小容量 或者 低C率的电池--------
例如各种手机电池等消费类lipo。10A放电会使温度明显升高。高温是锂电的第一杀手。

其它情况介于二者之间。

网友A:
别纠结了,下次注意别放太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了,下次注意别放太低就行了

关键报警器就是到 3.3V 才想啊。。。要不记不起来

网友:
做一个自动截止的放电电路吧,方便,放心

网友:
LS的电路手机用差不多,用在模型特别是会飞的东西上,算了哦, 一旦你保护动作了而它还在半空中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地面放电电路呀,你把弄到天上去想干啥?

网友:
就目前的高倍率来说.
如果是空载3.3V ,那么肯定是10A 的影响大, 因为负载时可能已经低于3V ,比较危险.
如果是负载3.3V 的话, 2A 和10A基本没有区别.   对电池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题外话.目前的LIPO 电池, 在标称的倍率范围内放电,  无论满倍率或者半倍率, 当单体电压低于:3.4V 后,
其容量基本已经放出85-90%了,没有必要放电到3.3V 这样的深度.
取下飞机时,电池空载电压为:3.7V左右,就可以了.  每次放电至3.3V 这样的深度, 电池可能不鼓不坏,没有任何直观的表现.
但是其循环寿命将缩短很多.
同样一个电池,有些人能用到100-200次. 而有些人只有几十次就开始不行了. 前期透支的太多.

所以还是建议自己设定时间,时间一到,不管有无电,都下机更换.
即保护了电池,也避免因为没电导致来不及降落,造成损失.

楼主:
主要是电量报警器是 3.3 报警。。。被动啊。。。
如果有 3.8V 报警的就好了,
老高加油  搞一个出来。。也算电池周边物件了

网友:
淘宝上有的报警器可以自己设定报警电压阀值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