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AX B6+ 充镍氢电池疑问

楼主(2011-03-22):
入手IMAX B6+充电器已经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完全搞懂充镍氢电池,特此请教如下。
我上手有8节品胜1300MAH的镍氢电池,用来给天地飞8 2.4G做控电。
1. 用IMAX B6+中的手动强制电流充电更好?还是自动控制充电电流更好?
2. IMAX B6+是如何来判断镍氢电池有没有充满?用的是总的电压控制技术还是-△V技术?
3. 如果用的是-△V技术,8节镍氢电池串联充电,出现-△V的时间肯定各不相同,IMAX B6+又如何来判断8节串联镍氢电池的-△V?
谢谢各位,请大家不理赐教!

楼主:
补充第4个问题:
充电电流多大为好?是按照IMAX B6+说明书上的1C即1300MA充电?还是按照电池上标明的130MA或者390MA?

网友A:
B6冲镍氢就是扯 因为是串充,不能独立平衡,还就是你说的检测技术,都不如国产的品胜充的好,实话。我学电子的 懂些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6冲镍氢就是扯 因为是串充,不能独立平衡,还就是你说的检测技术,都不如国产的品胜充的好,实话。我学电子的 懂些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你对这个很有研究,请指教。

网友:
B6是根据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作为充满的标志,它是整组充,不能平衡单节.如果你是用于控,不需要大电流.可以人工设电流值.我觉得500mA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