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K飞控能否初始化

楼主(2011-03-22):
参数调得乱七八糟,能否初始化,不是刷程序的方式

网友A:
好像是三个电位器直接归零 上电 就清除了

楼主:
试过了,好像不行呀~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群里面说的三个电位器归零,接电后没看出变化。后来休息了一下想再试试,把电位器归零的事忘了,直接上电,遥控解锁,结果看到kk上面那个灯狂闪。拔电后重新调好电位器,原来的问题好了。但是现在俯仰方向的感度始终调不好,不是不够就是剧烈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