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AX B6+ 充镍氢电池疑问

楼主(2011-03-22):
入手IMAX B6+充电器已经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完全搞懂充镍氢电池,特此请教如下。
我上手有8节品胜1300MAH的镍氢电池,用来给天地飞8 2.4G做控电。
1. 用IMAX B6+中的手动强制电流充电更好?还是自动控制充电电流更好?
2. 充电电流多大为好?是按照IMAX B6+说明书上的1C即1300MA充电?还是按照电池上标明的130MA或者390MA?
3. IMAX B6+是如何来判断镍氢电池有没有充满?用的是总的电压控制技术还是-△V技术?
4. 如果用的是-△V技术,8节镍氢电池串联充电,出现-△V的时间肯定各不相同,IMAX B6+又是如何来判断8节串联镍氢电池的-△V?
谢谢各位,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1自动控制充电电流更好
2是按照电池上标明的130MA或者390MA
3用的是总的电压控制技术
4.................

网友:
充单节镍氢我试过,是-△V的,多节没试过,应该也是-△V的,电压只要有回落就停充了,串充一般都不可能每节电池都判断的,再说镍氢电池组也不像锂电那样有平衡线出来,也没那么娇气,随便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