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炸鸡维修后马达 单向都反了

楼主(2011-03-22):
飞了50多个起落的YT450 sport, 一直都很正常。。。昨天不小心小炸了一次,换了主轴和横轴。 今天再飞突然发现主翼和尾翼的方向都反了。。  绝对没有装反。。。换了N次了,而且也对照YT说明书仔细看了。。

似乎马达也反转的,从上向下看马达齿,是逆时针转动。。。。, 旋翼从上向下看 用手拨动 顺时针转动很顺滑

组装都是按照YT说明书来的,之前都没有问题。。。。这次修了之后就出现这个怪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原因。。。。

网友A:
我也出现过,后来莫名其妙的继续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后来莫名其妙的继续飞了…

这个太不正常了,莫非要把桨都反装。。。

楼主:
所有零件都 450套装的,马达也没有重接过,之前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旋翼从上向下看 用手拨动 顺时针转动很顺滑” 这样的单向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手把住旋翼头用手转动大齿盘看看是不是单项轴传松脱了或者坏了。。问题只要自己去找的。。

网友:
马达反转了?其中任意两根电线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只要把马达的任意两根线对换接一下就肯定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马达的任意两根线对换接一下就肯定OK了!

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会突然反了。。马达线没有动过,之前都正常的! 而且YT的接线有三种对应颜色。。奇怪了

网友:
电调可能炸脑残了,看电调里有电机反向设置没有,如有设置电调反向也行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

网友:
不可能吧。
如果馬達反了,由於單向軸承的原因,馬達會空轉。
只有馬達,軸承同時裝反才能反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