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连接问题

楼主(2011-03-22):
X650软件进入后,连接那个是是灰的,点不了。飞控接入说要什么文件,NET也安了,是光盘的那个4.0的

楼主:
谁帮帮我?

网友A:
连接灰机后会变绿色啊

网友B:
灰色说明USB的驱动 没有安装好。
理论上安装调参软件就会自动安装驱动的。

网友C:
下 载最新版本的调参软件就可以了、
还有电脑的USB接口最好接后面、电机线最好拔掉、不然可能会引起USB供电不足。

楼主: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