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65MG大齿轮: 断齿再生的好办法。

楼主(2011-03-22):
大部分炸机都是65MG大齿扫齿,其他齿轮一般不会坏,自己修复可以节省60多元。我的办法是将大齿轮限位削旋转180度,将坏齿转到限位一侧。用直径1。2MM转头开出一个槽,当然操作要仔细。请大家看图就会明白了。如果用台转修复会很容易的。我就是用手电转操作的。

网友:
不错,学习,不过担心自己动手能力!

网友:
建议把 相位的塑料搞成一个圆形就可以了 ,安装时加一点胶水就可以了,一个齿可以扫4次。因为安装在450十字盘上舵机的行程一般不超过90度。

网友:
2楼的办法简单实用,我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加不加胶水无所谓,够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