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螺丝被点胶了有什么好办法取出

楼主(2011-03-22):
旧的联轴器已坏,但螺丝点了螺纹胶,板手搞成麻花,并断了几个,仍无法卸下,请问可位有什么高招,螺丝是M3内六角

网友A:
锯了换新的连轴器
我的就是

网友B:
d 个电火花打掉

网友C:
小气焊枪烤一烤,热了再拧呀。
就是把那个螺丝头稍微用气焊枪吹吹就可以拧了。

网友D:
不能用明火加热的地方,用电铬铁加热。

网友E:
加热应该是个好方法

网友F:
热风枪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G:
高强度螺纹胶不好对付,加热吧

网友H:
锯,角磨机磨,
不要加热, 不然罗杆日完软

网友I:
放热油里, 最好

网友J:
我老实交代,螺丝胶是我点的,小词典为了拆这个螺丝,把手都划了。。。当初只想着不要让螺丝给震掉了,没想到拆。。那么辛苦来着。楼上提议用电烙铁,似乎可行。至于用烧焊呀,电火花呀,没戏,因为,那颗螺丝是锁在滚珠丝杆上的,难不成要把整个滚珠丝杆都拆了去干,hoho。角磨机估计希望也不大,不好下手不说,还容易污染丝杆。总之,麻烦呀。

网友J:
用电烙铁也有问题,因为整个联轴器是铝合金的,估计散热效果极佳,只能说试试最高温度了。
我之前遇到的这类问题,因为有好的扳手,往往只是出力多些就能解决,现在小词典那处没有,据说扳手都断了几根,唉实在头疼。

网友K:
加热一下

网友L:
加热一下 就能凝冻了

网友M:
用带温控的烙铁或热风加热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用电铬铁加热插在螺丝孔里放了有20分钟,再跟别人蹭了一个进口的板手,一下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