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寿命15000Times相当于几个小时?

楼主(2011-03-22):
读书少没办法,呵呵

网友:
times是“次数”的意思吧,个人理解应该是摆动到极限位置15000次。

网友:
舵机摇臂摆动15000次,考虑齿轮电位器磨损得出的数据,类似于轴承寿命用转动圈数衡量,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数据,不具有什么参考价值,一般能情况下舵机折寿都是因为炸机

网友:
舵机其实挺耐用的,但是炸机让他们提早退休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的解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书少没办法,呵呵

就是15000次的意思,如果舵机每秒往复动一次的话,15000次相当于只有4.166小时的可靠工作寿命。假设直升机一个飞行架次是10分钟,那么就是25个架次的可靠工作寿命。这绝对是很差的舵机。

楼主:
不会这么差吧,这是gs9257给出的参数,锁尾舵机那不是死得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15000次的意思,如果舵机每秒往复动一次的话,15000次相当于只有4.166小时的可靠工作寿命。假设直升机一个飞行架次是10分钟,那么就是25个架次的可靠工作寿命。这绝对是很差的舵机。

你说按舵机速度算的吧  装飞机上要是不停的往复运动 那还玩什么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按舵机速度算的吧  装飞机上要是不停的往复运动 那还玩什么飞机

锁尾舵机在飞行中就是不停的往复运动的,只是来回摆动幅度小些,但是频率还不止每秒1次的速度。我不知道厂家标的15000times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不能代表什么(感觉很差),一般舵机在10W次就开始抖舵了,好点的舵机在50-80W 次之间,这个期间电机质量好的话,一款好舵机如果不炸机损坏的话,累计时间可以用1-2年,所以你那个数据只是非常保守的无故障时间,厂家给的保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在飞行中就是不停的往复运动的,只是来回摆动幅度小些,但是频率还不止每秒1次的速度。我不知道厂家标的15000times是怎么得出来的。

15000是到极限位置的次数,锁尾时陀螺仪都只是做微小的调整,这个和测试条件相差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0是到极限位置的次数,锁尾时陀螺仪都只是做微小的调整,这个和测试条件相差甚远。

但这样是最伤电刷和电位器的,电机不断往返运动伤电刷,而电位器中心无论运动多小都是在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