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铜管上的铅是怎么镀上去的?

楼主(2011-03-22):
前天我在车库里给电瓶充电,因为是24V的充电器,就用两个电瓶车的12V电瓶并联后再和12V的汽车电瓶一起充电,电瓶车的是10AH的,汽车的是60AH的,晚上充,充电器上显示电流只有3A左右,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吧,一开车库门就闻到有个味,知道坏了,一看电瓶,坏了,外壳都裂开了,电瓶液流出来了,地上清理了一下,再用水冲洗了,水泥地面有点发白了.今天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放在车库的紫铜管上给镀了一层铅,平放在1.5米高的架子上的盘着的铜管上给镀了一层很致密的铅,再看了一下竖在地上的铜管上也是从上到下都给镀了一层,只有插在铜管里的细铜管上没有,而车库里其他金属表面上没有出现给镀上铅的情况,铁上和铝上都没有,请坛子里的DX出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是铅蒸汽,应该不会只在铜上面镀,不懂了,上图
这是炸了的电瓶
这是铜管上的镀的铅

这是原来插在里面的一段没有镀上铅,其他地方镀上了铅

网友:
 这样串联充电

网友:
好多伟大发明就是这样得到启发的

网友:
电瓶爆裂,电瓶水溅到铜管上了??

网友:
电瓶水里有锡的

楼主:
这些铜管肯定不会直接溅到电瓶水的,这一点可以绝对排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车库里可能都是电瓶水了,这些铜 管和充电的电瓶离开得很远

网友:
回楼主,化学置换反应
Cu+PbSO4=CuSO4+Pb
因为铜的还原性比铅强,所以能够置换出铅,换铁也行的

网友:
水泥地面发白的原因应该是电池液里的酸腐蚀的结果。

楼主:
这个硫酸铅能到空气里?你说的换铁是铜置换铁还是铁置换铅?

网友:
应该是混合在空气里的硫酸蒸气腐蚀铜管,

我放在楼下车库里的稀盐酸洒了,结果一夜之间车库里的铝板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灰色氧化层。

网友:
电瓶充电过度导致热量剧增,电瓶液硫酸蒸发,同时挟裹着硫酸铅,这样的烟雾遇到铜管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也许铅就覆盖在铜管表面了。
也可能是锡。
有一次我给电动车电瓶充电过度,电瓶液蒸发了,硫酸味很浓,电瓶胀得变形了。

网友A:
金属活动顺序表为钾、钠、钙、镁、铝、锌、铁、铅、氢、铜、汞、银、铂、金

楼主:
就是说铜没有铅活泼,不能置换铅的啊

网友B:
一般的铜管都含有大量的锌,有可能是锌置换铅,除非是纯紫铜管.

网友:
容量不一样的电瓶串起来充电,不服不行啊,你说你还研究铜管上的铅干嘛?那是不是铅,是不是这次爆炸弄上去的都不一定。

网友:
铜怎么可能置换出来铅啊!这个肯定是氧化膜。

网友:
楼主试验下就知道了

有的同志主张是置换反应,有的同志主张是氧化反应。争持不下,楼主自己回去试验下,把完好的紫铜管放入电池液中10个小时,看看效果就知道了。我怀疑是氧化反应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活动顺序表为钾、钠、钙、镁、铝、锌、铁、铅、氢、铜、汞、银、铂、金
修正一下,应为钾 钙 钠 镁  铝 锌 铁 锡 铅 氢 铜 汞 银 铂 金

网友C:
怎么会有个氢呢?我没学好化学!氢是金属么?

网友:
低熔点金属,一般采取蒸发成金属雾后沉积到被镀表面.-----------------有此技术在汽车上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有个氢呢?我没学好化学!氢是金属么?

氢跟金属一样,都能在水溶液中形成正离子,性质跟金属类似。而且,氢在低温高压的条件下能转化成金属氢。只是因为分子量很小,常规条件下才是气态。活动性排在氢前面的金属都能置换出氢,大街上卖氢气球的,就是用铁置换酸中的氢,产生氢气。

网友:
置换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有个氢呢?我没学好化学!氢是金属么?

你是没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铜管都含有大量的锌,有可能是锌置换铅,除非是纯紫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氢跟金属一样,都能在水溶液中形成正离子,性质跟金属类似。而且,氢在低温高压的条件下能转化成金属氢。只是因为分子量很小,常规条件下才是气态。活动性排在氢前面的金属都能置换出氢,大街上卖氢气球的,就是 ...

如果能用金属氢来造飞机,两三个成年人就能抬起一架A380!!!!!
,目前属于科幻!!!!

楼主:
我的是空调上用的紫铜管啊,那里面没有锌的,黄铜管里有大量的锌,我也考虑到是转换反应,是化学反应,不会是物理反应,理由就是这个铅没有在别的金属表面上沉积,而只是在铜 的表面沉积了,如果是物理上的飞溅蒸镀,其他金属表面也会给镀上的,但在这里只有铜 上面才有,显然是与铜的化学性质有关,只能是化学反应,有人说是氧化了,但铜的氧化物不是这个颜色的啊,会发绿或黑的,这个肯定是铅了.如果是在溶液里还好理解一些,但这是在空中啊,是什么蒸汽?含铅的,有剧毒?不懂才来请教了

网友:
分别用硫酸和硫酸铅加热,熏一下铜管,看一看反应吧。

网友:
铜管上边的不一定是铅。最有可能是给酸化物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空调上用的紫铜管啊,那里面没有锌的,黄铜管里有大量的锌,我也考虑到是转换反应,是化学反应,不会是物理反应,理由就是这个铅没有在别的金属表面上沉积,而只是在铜 的表面沉积了,如果是物理上的飞溅蒸镀,其他金属 ...

空调管并非纯铜管,含有一定量的锌的.
个人认为是置换现象.

网友:
不懂,化学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