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故障,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视频)

楼主(2011-03-22):
造成的原因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1359&extra=page%3D1
接电后需捏一就起动了,有时起动是绿灯就在锁尾下,有时起动是红灯就在非锁尾下。还发现插感度线后捏也起动不了。两GP750都是这样的。一个是拔了一下
舵机
插头就出现了,一个因为感度焊点掉了,就焊了一下就这样了。大家帮看看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搞好。

网友A:
离奇。。。
占个楼 等高手回答。。。

楼主: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帮忙回答一下吧

网友B:
LZ检查一下焊点以及接头那些地方有没有松脱。
最好不要这么乱掰,免得小问题掰成大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只是轻轻的捏。都检查了,没有什么焊接不良的地方。奇怪的是我两个都是这样的反映,不会同时一下就两都在一个地方出同样的问题,这概率太底了吧。谁还能给想想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才搞好。

网友C:
痛苦的感觉,估计还是虚焊

网友D:
BGA脱焊了吧

网友E:
估计是有零件虚焊,用热风枪把板吹一下吧

网友:
BGA脱焊,或者BGA元件的底部焊接点跟电路板断裂脱离造成,LZ肯定炸的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不是炸机炸的。有一个是我想把舵机拿下来,有点紧就用力拔下来了,结果陀螺接电就不亮了。然后我就从另一台机子上下了另一个,发现这个的感度线只有几根铜芯线连着,其它的断了,就把焊点补焊了一下(以前我常焊的),装上后也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真是运气霉到家了。都是要捏同一个地方(就接线的位置)就可起动,但插上感度就捏都不行。

网友F:
出吗?价钱给力的话我当垃圾收

网友G:
估计还是虚焊,重点检查复位电路部分。

网友H:
这样徒手把持裸陀螺,估计没救了。
重洗更换线,焊接一次。

网友I(2011-05-30):
呵呵,好神奇;EMC问题吧(不兼容),猜想。

网友J:
楼主最后高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