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救。。。。

楼主(2011-03-22):
3850-3这款车。。。右转的时候轮胎可以碰套排气管。。怎么办??
有必要换排气管么?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控,可以在控和接收都打开的情况下,将转向舵机的摇臂拆下,舵机会自动对中,然后将方向轮对中再将摇臂装回舵机,同时若果控有转向舵量调节功能,将转向舵量调小,就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做好处在于转向好操纵,还有个好处就是高速急转的情况下不甩尾。

网友B:
楼上正解。
玩车的这问题常见,以上方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