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我的床车东西,磨车刀

楼主(2011-03-22):
今天上午到厂子里找老车工磨了两把刀,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回来用油石条细磨,下午开床,车根杆试试,表面光洁度太差,6.3都达不到,转数125转。
粗磨的刚拿回来,还没精磨

对刀

不太光滑

微距摄影,分毫毕现!

刀是不是磨得不好?还是转速太低?125最低转!

用一毫米铝板做了一个接屑槽,接乳化液!

网友:
转速低所以粗糙吧。用高速试试。

网友A:
合金刀,转速高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金刀,转速高点试试。

网友:
不是刀的问题,是材料软了

网友:
提高转速,另外加切削液也能好点

网友:
老车工是这么磨刀的喔。合金刀刃部不要这样磨锋利了,至少要留个大约十来丝的倒棱。刀的强度才比较好。用油石把刀尖光洁度搞光一点就行。

网友B:
感觉这老车工磨的刀也不咋地吗

网友:
提醒一下

那个接屑盘,还是去掉吧,或者在盘里贴两片磁铁,做成可以拆装的结构,不然,卡盘夹大点的东西,爪牙会把盘子打飞

网友:
汗,直接用粗砂轮磨出来的刀,这个要好好的修过

转速再高也不会亮

这头太尖了,留一个 0。5的R试验下

楼主:
用之前我已经精磨修过了,那就可能是尖太尖了,把它弄钝点试试

楼主:
12楼的提醒会注意的。

网友:
转速在高点吧
试试700~900转

网友:
磨車刀好像不是愈利愈好~

最近也在學磨刀,用的是HSS材質的車刀

當時也是磨的很利,但後來粗車出來的軟鐵表面很糟~

精車要車2~3次才會好些,結果尺吋全變了~~

网友:
刀架底下有定位销,注意对刀时,刀架压到位

网友:
 原来刀尖磨太锋利车不出光亮啊!我这回知道了。
哈哈 说句实话我是用到哪个刀,就到网上看视频学下磨刀,到现在也没得要领。
还有问问各位师傅:用铝棒挑螺纹,螺纹表面很粗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帮你磨刀的是老车工?如果是老车工,那一定是你没请他吃饭了。

楼主:
给了他两盒烟,他不知道多少钱的那种。
另23楼刘兄:我注意到定位销了,再转一点就到定位销台上了

网友:
转速低了  车刀需要鐾刀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我只收一盒

网友:
提高转速,自动走刀

楼主:
坏了,那烟送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老车工磨的刀也不咋地吗

感觉不像是科班出身的人磨得刀 合金刀 125转 有点太低了吧 线速度差太远了 整本车工入门的书看看

网友:
车铁的速度要高一些,粗车的时候不用管光洁度,主要考虑效率,精车的时候提高转速,减小进刀量,就能得到较高的光洁度。125转显然太慢了。500转搞粗车,1200转以上搞精车。

网友:
卷屑槽,修光棱,倒棱,这三样是基本

工件材质,车刀材质,不同材料用不同的刀,这个很重要

最后一条,要自动走刀.:loveliness:

网友:
转速低了,材料应该是A3的料子,如果要光,提高转速加冷却液,降低走刀量,刀尖可以磨道95°角可以达到接近镜面的效果

楼主:
多谢各位老鸟指导,令我茅塞顿开-----我那两盒烟真白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