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直升机无刷电机 如果断了一组线里的一根

楼主(2011-03-22):
求教 直升机无刷电机   1600kv   10极

一共三组线   如果断了一组线里的一根  会是什么表现阿

功率会不会下降  还是运转的时候会卡  或者不能匀速   能不能检查

高手解答  谢谢  坐等  ~~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应该不会转

网友:
姐姐。。。。时间长了会冒烟的

网友:
原来一共几根呢?

如果多的话断1根是没什么影响的 ,除非电机受损不仅仅是断线,还有短路退磁什么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数不清阿 到底电机的绕线是怎么绕的阿

楼主:
我的飞机动力时好时坏 所以有点怀疑电机的动力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不清阿 到底电机的绕线是怎么绕的阿

数一下电机引出线 有几根细线并联就知道了,动力时好是坏也要考虑下电调的原因

网友:
姐姐。。。。时间长了会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