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主轴断裂,纯新人第一次动手修机

楼主(2011-03-22):
弄了个QQ群,用于新手交流,群号:102405168  群名:电直幼儿园   招收学员,免托保费,招收教师,免给工资。

这几天会走了,很想跑,所以摔了。
四个连杆都从连杆摇臂上脱落,安装的时候发现连杆摇臂左右并不等长,请朋友看看他的飞机,告诉我长的一边接平衡锤,短的一边接十字盘。
装复飞,未能离地秒炸。连杆又全脱落,再仔细一看,主轴固定主桨的两个耳朵断了。

终于有机会大分解了,没摔前还真不敢无缘无故的拆散。
可能260太简单了,坛子里还真没发现拆解的帖子,我记录一下,供比我还新的同学参考。

拆解步骤如下:(注意:以下是我首次操作的错误步骤,加粗的都可以省略
1.取下头罩;
2.取下上下4个连杆,拆下主桨;
3.分开脚架电池槽和主板之间的连线插头,拆下脚架;
4.找了个小塑料袋把拆下来的2个螺丝,4个连杆装好,这么小丢了很难找到;
5.发现主轴的下连杆导向柱的位置有两个螺丝,卸下。轻转主轴上部,主轴分成两部分了;
6.晕死,那我卸脚架干吗?以前看改不死杆的帖子,主轴都是一体的,还以为必须把主齿轮拆下,整体拿出主轴;
7.用锥子轻轻砸出平衡锥的轴,再把平衡锤装到新主轴头上;
8.把主轴头上到主轴上,两个螺丝到位就好,别太紧,里面就是上在主轴杆的两个孔上,主轴管壁强度很有限;
9.装连杆,发现十字盘上四个球头,俩长俩短,请朋友看他的飞机,装长球头上了。
10.装脚架;
11.装头罩;
12.手持通电测试.

一次成功!

图片是分体的主轴,前辈们整体拆下估计是方便固定转眼,改不死轴。

感谢论坛各位前辈的帖子,如果不是你们的经验,我可能根本不敢动手。

到底是第一次主轴断了引起的连杆脱落,当时没注意看,或者是一边已经断了,才导致的四个连杆都脱落。
还是第二次连杆装的不合适,导致再次脱落并断主轴,请前辈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以前拆过的双桨机中,主轴是直接固定在主齿轮上的,但是你观察260a备用主轴配件的时候就应该发现它是分成两截的。这可能跟材质有关,为了减轻重量所以不用金属轴,造成承受扭力不够,所以分节了。
至于你的疑问,我认为应该是前者。主轴的耳朵(这种说法头一次见哈,还挺形象)是带动旋翼转动的主要动力源,如果这个东西断了,那么就只能用球头杆来带动旋翼“甩着转”,因此会导致球头杆脱落。
管见。

楼主:
坏掉的主轴钻眼成功,2MM的钻头,本想找塑料、或者铝之类的轻质材料做个柱子插进去,被飞友批为奢侈,并推荐了牙签,还告诉我长度12mm最合适。
我认为合理,牙签强度足够,轻且有弹性,的确很合适。

今天检查才发现,头罩有个地方开裂,恨自己手懒,没有提前用透明胶带把可能坏的地方粘一下,亡羊补牢马上。

网友:
个人认为铝合金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拆过的双桨机中,主轴是直接固定在主齿轮上的,但是你观察260a备用主轴配件的时候就应该发现它是分成两截的。这可能跟材质有关,为了减轻重量所以不用金属轴,造成承受扭力不够,所以分节了。
至于你的疑问, ...

建议大家在多个连杆一起脱离时,应检查是否出了什么其他状态,以避免扩大损失。

网友:
没想明白如果吧下面的连杆接在短球头上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