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玩具F1黄虾艇(探讨篇)

楼主(2011-03-22):
自己动手改玩具F1黄虾艇,有图有真相才会有人关注.

原厂是两个380有刷电机,塑料十字球头连轴节,做工里外都粗糙的玩具枪控

最要命的是控距离短得可以超过30米就无法遥控得靠风力吹向岸边.

不过起滑的姿态很漂亮,要不是外观漂亮,这艇也就当垃圾放着了

三个字:改!改!改!

改无刷的没意义,用回原厂的380有刷,用320A双向有刷电调,福斯GT-3的2.4G控

ACE格氏7.2V5400mah镍氢电池组,辉胜9克舵机

大家看看下面的图片目前也就做到这步其他还有待大家指正后再继续.

顺便再问一下如果不加装舵机有办法设置成靠左右螺旋桨实现左右转向吗?又或者需要两个电调来控制?

网友:
舵片要加大。。。大多少要看跑速度情况。。。。用左右马达转向要加个好像叫混控板的东西。。要不遥控不支持

网友:
舵片至少要是现在的3倍。。。左右电机转向也可以用双电调加板控支持

网友A:
个人观点,改这种船基本浪费。

网友:
改无刷的没意义?太深奥呀

网友:
不太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改这种船基本浪费。

反正没浪费你的,可怜的你是体会不到这种折腾的乐趣
"海陆风"这个名称对你也是种浪费还不如叫"苦闷愁"贴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二楼的兄弟,我有一个换装下来的75mmO艇用吸水舵改装上去也正好可以给380电机加上水冷,原先想偷懒就用原厂的那个小舵,我不追求速度,只是体验一把改装的乐趣.

网友C:
1,电调50A就够了.要加水冷.
2,建议电池改3S锂电11.1V,同时电机加水冷.
3,舵叶太小了.
这种船前几年有模友改过,结果不理想.主要是船底不好,改装潜力有限.海陆风说是浪费其实是从熟练模友角度看,性价比及所付精力不划算而已.支持你改,并学习你的改装体会,希望你迎接挑战有所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调50A就够了.要加水冷.
2,建议电池改3S锂电11.1V,同时电机加水冷.
3,舵叶太小了.
这种船前几年有模友改过,结果不理想.主要是船底不好,改装潜力有限.海陆风说是浪费其实是从熟练模友角度看,性价比及所付精力不 ...

楼上说话中肯有知识有风度一定是前辈模友
改的这些零部件正好手头都有,船呢也是朋友送的
要我自己花钱去买来船再买零部件特意去改,那我真的是有钱没地花
脑子坏忒了.
有时老婆陪着一起去玩船就想也给她弄个简单的船玩玩.大家开心.
男人和女人的兴趣爱好不同,你要想老婆同意支持你玩船那就得培养她对你
爱好的兴趣.虽说玩模也是一个比较浪费钱的爱好,可我个人觉得总比花钱
买烟买酒赌牌好吧!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

网友:
楼主海陆风说的:基本浪费  是属于专业角度来说的  如果是改装来玩玩 那也未尝不可  应为大家玩的内容 深浅各不同而已  而海陆风大侠没有说明清楚情况
事实上  这船我也有一条一摸一样的  颜色我挑了红色   也是想用来改装  我想改这个  也就是应为这个船漂亮  呵呵

楼主:
改玩具F1黄虾艇(续篇)

还在继续折腾,由于百威黄虾后尾只有30mm,那个O艇用75mm的吸水舵没有安装的位置,只能放弃还是利用原来舵片的位置,拆掉原舵,用拉杆天线截取一小段用烙铁烫进原舵的轴孔,找了个不锈钢螺丝插入舵机连杆通过天线轴管旋入原厂舵片,用两个小O圈和凡士林来防水,还是用了一个辉胜的舵机通过拉杆来操控舵片转向.想着先做完去试航,后看情形再改进.
稍后再上图.快了就快完工了,心里有点小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