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 2000

楼主(2011-03-23):
(无正文)

网友:
比翼双飞 双飞啊爽飞!

楼主:
一叶------ 轻阿舟去-------- 人--隔--万重---山阿---阿---阿------ 鸟--南--飞------- 鸟---南--返--阿---- 鸟--儿--比翼--可时再--归还------- 哀我----可---孤单-----------

网友:
tl2000不错也有一部。

网友:
飞机好!照片拍的更好!

网友:
这个JJ我也有,就是没敢飞,话说技术差心理有压力

网友:
楼上诗歌有古风

网友:
我改后3点起降以后,这部机是最好飞的,比任何机都好飞。

网友:
还有飞行员。。

网友:
很好的鸡鸡

网友A:
很好飞的飞机   今下午爽飞了5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的飞机   今下午爽飞了5组电

 我通常都是15组才算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通常都是15组才算爽飞
请问一下TL 2000的配置,我的现在是朗宇2216 KV1250电机,30A ZTW电调,2200MAH 20C电池,现在一直有个问题困惑,就是在水里滑行的时候左打方向作用不大,离水后就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机的反扭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TL 2000的配置,我的现在是朗宇2216 KV1250电机,30A ZTW电调,2200MAH 20C电池,现在一直有个问题困惑,就是在水里滑行的时候左打方向作用不大,离水后就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机的反扭太大?

我的是用原配的电机,应该是2208--2212之间,好盈18电调,辉盛9克舵机,原配的三叶桨,850-1000 3S 30C电  我的感觉就是机机性能很好,我使过两次去飞的时候水面起白头浪都可以每次顺利起飞和降落,你说的滑行时打方向作用不大,这是正常的,因为该机没有水舵的设计,你可以把方向的角度调大点,低速的时候想要较好的桨效可以试试点推油门的方法,我也是第一次玩水机,多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用原配的电机,应该是2208--2212之间,好盈18电调,辉盛9克舵机,原配的三叶桨,850-1000 3S 30C电  我的感觉就是机机性能很好,我使过两次去飞的时候水面起白头浪都可以每次顺利起飞和降落,你说的滑行时打 ...

原配电机是C2830级别,1100rpm/V左右,配原装三叶桨最大电流估计会超过15A,电池用850~1000mAH的感觉小了,比较危险。另外飞机翼展很大,重量太轻会过分飘,没有沉稳的感觉。这一点上也应该用稍大的电池容量,比如1500~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配电机是C2830级别,1100rpm/V左右,配原装三叶桨最大电流估计会超过15A,电池用850~1000mAH的感觉小了,比较危险。另外飞机翼展很大,重量太轻会过分飘,没有沉稳的感觉。这一点上也应该用稍大的电池容量,比 ...

这个绝不可能吧,看尺寸和拉力就知道不是了,全油门刚好吊到机,推重比为1:1,功率连2208都比不上,我用1000 2S电可以飞6        7分钟   ,可况再大就放不进电池室了,1000电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绝不可能吧,看尺寸和拉力就知道不是了,全油门刚好吊到机,推重比为1:1,功率连2208都比不上,我用1000 2S电可以飞6        7分钟   ,可况再大就放不进电池室了,1000电刚好的

功率肯定比2208大的,原配的8.5×6三叶桨负载很不小,能吊机了至少750克推力,估计最大输入功率180W左右。1000的电池很容易过放的。

网友D:
我用2212 1000kv 8038桨 1300电池,动力很好,1,2米就起飞,垂直爬升,吊机都没有问题,因为炸机修复现在起飞重量720克左右,还可以飞10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2212 1000kv 8038桨 1300电池,动力很好,1,2米就起飞,垂直爬升,吊机都没有问题,因为炸机修复现在起飞重量720克左右,还可以飞10多分钟。

呵呵,老头一定是弄错了,8×3.8减速桨确实相对于其他的8寸桨拉力比较大,但是配kV1000的2212电机就无论如何也显得小了。不到600克的拉力,怎么可能把700克全重的飞机拉到垂直爬升。估计电机是kV1400的吧,这样的话确实能很暴力,不过过载比较严重,最好是换个负载轻一点的桨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问问老大,我有个tl2000的空机, 有2212/1400 2212/1000 的电机,桨9050,,8060,8040,1047,  电有3s 1300,1500,2200  ,; 在不购入新设备的情况下,哪个组合更合适些,,
我的想法 2212/1000 +9050  拉力有700了,,不玩吊机,能成吗?  指教

网友:
补充,电用 3s 1500的

楼主:
1500的电放得进电池仓不,我的1300要用力塞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但现在好像买不到了。很多淘宝店看似有,但一问之下都没货。请问那个店还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问老大,我有个tl2000的空机, 有2212/1400 2212/1000 的电机,桨9050,,8060,8040,1047,  电有3s 1300,1500,2200  ,; 在不购入新设备的情况下,哪个组合更合适些,,
我的想法 2212/1000 +9050  拉力有70 ...

呵呵,这个飞机展弦比很大的,宽翼展,翼尖上反,属于相当平稳的慢速机,有个0.6~0.7的推重比就已经很好飞了。2212 1000rpm/V + EP9050确实是很合适的组合,或者考虑像真程度可以找个3.17mm转3mm丝轴的桨夹,上原装桨。因为飞机原配电池仓比较小,如果不想改造或者把电池塞进机身内部的话,2200mAH的电池肯定是不能用了。1300或者1500吧,哪个能塞进去就用哪个,放心,续航时间短不了,因为这飞机起飞以后慢速平飞电流差不多也就5A的样子。如果1300和1500都过厚或者过长塞不进去的话,阿门……

网友:
谢谢支教,还有3.17转3的浆夹?呵呵 找找看这次就完美了。

网友F:
我的电池都是放座仓里的,从1000到2500的电池都可以放下,爽到家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池都是放座仓里的,从1000到2500的电池都可以放下,爽到家了呵呵

我那台可是坐着个飞行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