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调整试飞的体会

楼主(2011-03-23):
调试了几架100S,现把其中的一些体会与模友分享。

1、打开包装,4节电池装入遥控器,随机带的小锂电插到飞机上,指示灯开始慢闪烁,打开遥控器开关,指示灯快速闪约4秒钟恒亮,对频完毕。
2、充电器连线接在电脑的USB插口上,2块锂电池插入充电器座开始充电。
3、旋翼头按入主轴(一定要按倒底),拧紧小螺丝(带上劲儿就OK拉)。
4、把2根连杆顺在相位器的导槽内,按进十字盘的短球头上。长球头使操控更灵活。
5、这个小飞机太轻了,飞起来有点“贼”,如果是新手或者是第一次飞行,建议把舵机的2根连杆换到内侧的孔。
     拆卸十字盘上的球头扣很简单的,不需要任何工具,用拇指、食指的的指甲抠住球扣稍微用力就下来了
6、开始试飞啦:
     先开遥控器,一定要把4个微调放在中间位置,然后接飞机电池,电池插到底以后尽快把飞机至于平整的地方不要动,指示灯快闪约4秒后恒亮,试一下副翼、升降摇杆,观察2个舵机是否有动作。
7、因为副翼舵机有起飞时自动补偿功能,所以不需要人为的向右打副翼,只需比较快速的推油门就可以起飞了。
     如果犹犹豫豫的慢推油门反而会严重的向左跑偏。
8、飞起后要适应一下操控的手感,因为100s还是比较“贼”的,能稳定悬停以后感觉副翼、升降摇杆是否需要修正。
9、稳定飞行的调整:
      从机尾往前看
     a飞机如果往左 / 前方向跑,就把左边的舵机连杆放出一扣;
      b 飞机如果往右 / 前方向跑,就把右边的舵机连杆放出一扣,
     c飞机如果往左 / 后方向跑,就把右边的舵机连杆拧紧一扣;
     d飞机如果往右 / 后方向跑,就把左边的舵机连杆拧紧一扣,
      经过仔细的调整,完全可以达到脱控稳定的飞行。
10、飞机如果出现缓慢的尾巴顺时针转动,这时只要降落下来,拔掉飞机电池,重新再次接电,一般的尾巴就能比较好的锁住了。
11、试飞中感觉顺时针圆周飞行比较顺畅,只要控制好尾舵就可以啦,尾舵量大圆圈小,尾舵量小圆圈大。
12、经过几次的飞行,掌握了手感,如感觉操控有点“肉”的话,可以把十字盘的连杆换回舵机摇臂的外侧孔,如再把旋翼头的2根连杆换装在十字盘的长球头上,操控就会变得很灵活性啦。

      以上调整、试飞的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坐下慢慢看

网友:
王老师的帖子得顶~很详细

网友:
   标记下,备用。

网友A:
王老师的帖子得顶

虽然不再飞YT了,但是还是很感谢当年的老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老师的帖子得顶

虽然不再飞YT了,但是还是很感谢当年的老王电池

哥们儿你北京的?

网友:
对阿, 我是北京的阿, 不过我跟王老师没见过面,只是曾经从他那里买过电池。

在曾经那个哩电刚刚兴起,市场非常混乱的时候(还记得3E之类的牌子么),老王的电池是唯一不虚标的电池,我那个时候曾试过国内几种电池, 很多都飞不到100起落,唯独老王的红牌的我能飞到350起落。

不知道现在老王还卖不卖电池了,呵呵。

网友:
我说呢你怎么也知道老王有电池卖,他很低调的
我也从他那里买过两块600电池,只是飞得很少。到现在半年多没打理了,中途也没补过电压,前几天拿出来飞了一阵,完好

网友B:
请教一下,起飞后飞机逆时针头外尾内刷锅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小顶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起飞后飞机逆时针头外尾内刷锅如何解决?谢谢!

1、把右边的连杆(从机尾往前看)收紧一圈试飞一下,不行再收紧一圈试试。
2、先解决了平稳飞行的问题,如果尾巴逆时针旋转,可以落下重新接一次飞机的电池(不要关遥控)。
3、飞机插上电池以后,要尽快地放在平整的地方,让陀螺仪完成自检定中,等接收机的灯闪完变成衡量时再移动飞机。

网友:
老王能否发个飞行视频上来观摩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把右边的连杆(从机尾往前看)收紧一圈试飞一下,不行再收紧一圈试试。
2、先解决了平稳飞行的问题,如果尾巴逆时针旋转,可以落下重新接一次飞机的电池(不要关遥控)。
3、飞机插上电池以后,要尽快地放在 ...

多谢指点。不过刷锅问题仍未解决,准备联系官方客服了。

网友(2011-05-22):
王老师,我的100s一直无法对频成功,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1-10-27):
引用 楼主:
调试了几架100S,现把其中的一些体会与模友分享。

1、打开包装,4节电池装入遥控器,随机带的小锂电插到飞机上,指示灯开始慢闪烁,打开遥控器开关,指示灯快速闪约4秒钟恒亮,对频完毕。
2、充电器连线接在电脑 ...

悬停后,直升机逆时针慢速转,那怎么办,要换尾部马达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