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转向舵机动力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1-03-23):
转向
舵机
能听见里边齿轮转动。但是轮子不会动。。用手把车提起来轮子就可以动。。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舵机扭力不够 换个扭力大点的舵机
新手浅见

网友B:
多加一个 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才能正确分析

网友C:
就是一个字,换

网友D:
齿轮磨损了造成滑齿,换齿轮即可。

楼主:
新买的车。。齿轮什么都没问题。就是动力不足。推不动轮子

网友D:
检查电池看电是否充足。

楼主:
终于解决了。。。。电机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