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教,真正的航模控制及凤凰2.5

楼主(2011-03-23):
我是新手,只玩过玩具,现在先试
模拟器
,
请问一下:真正的航模,在机尾对着自已的时候,美国手
遥控器
,左控制杆向左,是机头向左转吗?右控制杆向左,飞机是向左(逆时针)侧翻转吗?右控制杆向上,是机头上抬吗?还是相反的?
希望兄弟们说一下,谢谢了
另外,我的凤凰2.5,为什么选择3D的飞机,都没有向下飞的动力输出的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7%EF%BB%CB

楼主:
我的凤凰跟上面链接的设置不一样,我晕死了

网友A:
只是版本不一样 其实都差不多 你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B:
真正的航模,在机尾对着自已的时候,美国手遥控器,左控制杆向左,机头向左转左飞。右控制杆向左,飞机向左倾斜侧飞。右控制杆向上,机头向上爬升。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证明我的设置没有错

网友C:
右控杆向上,机头应该向下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
,升3.0吧,包爽~~~
美国手右杆向上,机头是向下的,LZ别搞错了

楼主:
我晕死,右杆向上,机头向下的吗?我晕死,那我不是白练了,我XXXX

网友D:
回楼上,是的,所以开始一定要先把通道搞清楚,固定翼的话,美国手右杆是升降舵,向上是俯冲,向下是抬头;换到直升机里面,道理是一样的,上推俯,后拉仰~~~
你刚学,改还来得及
就是真正的飞机,也是拉杆抬头的,不然你看为什么飞行员有的时候用力拉杆避开障碍?我想可能是因为真机拉杆比较容易用力,所以抬头的时候要设置成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