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18A尾巴摔折了,换220A尾巴,直接换行吗?

楼主(2011-03-23):
单买个220A的尾巴插上是不是就行了,还需要什么改装吗?
话说218A的尾巴也太不结实了,落地、收油,旋翼都要停了自旋一下,打到烟缸上,就断了,娘的!纸也没那么不结实呀,刚买又不能扔,郁闷!所以想干脆整220A的尾巴,就是不知道能否插上就用。
知道的老大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换,但是西装没法使用了

楼主:
原帖由
信号旗
于 2011-3-23 13:23 发表
直接换,但是西装没法使用了
谢谢了

网友B:
尾巴里面加个碳管固定下会结实点,如果有透明胶粘上也不错
220尾巴直接用。你会发现世界突然安静了。。。。

网友C:
218的头罩放上去也不错的
220的尾杆,218的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