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现GY650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T8FG,GY650,格宁DS905,zifei200,调整尾舵机行程(limit)的时候总是失败,明明调整好不撞墙保存后还是撞墙。观察发现进入设置项后把飞机转动(尾舵机跟着反应)到一定角度后陀螺仪右边的灯(R3)才会变化为R1或者R5,这样才算是设置成功,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的尾舵机舵臂已经是最内的了,质变的时候已经撞墙了,所以设置失败。把舵臂内孔再内1mm转一个孔,安上球头,质变(灯变成R1或者R5)时候不撞墙,保存,设置成功。一点点经验,特意拿来分享,欢迎指出错误哈。希望商家改进一下。

网友:
还在研究中,帮顶

网友A:
这个并不是商家的问题, 而是确保陀螺仪的性能发挥, 说明楼主潜水不够
----------------------------------------------------------------------------------------
大部份陀螺仪的尾舵机行程在没有超过50%时,都是不保存设置的,
比如Futaba GY520, 亚拓GP780等

网友B:
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因为你的机子太小了,舵机的行程容易超出尾轴的极限吧。。。我的500还要换长的舵臂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不是商家的问题, 而是确保陀螺仪的性能发挥, 说明楼主潜水不够

大部份陀螺仪的尾舵机行程在没有超过50%时,都是 ...

严重同意 说明书上都会写到

网友:
这个搭配 好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因为你的机子太小了,舵机的行程容易超出尾轴的极限吧。。。我的500还要换长的舵臂才行。


也不是EP200的机子太小,造成尾舵机的行程超出,
而是格宁D905的出厂最小孔位大于200/250要求的4.5mm

网友:
也可以调舵机行程的啊

楼主:
呵呵,这个配置………
还是用过905的明白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用的山寨9257,还不错,配合650很容易设置

楼主:
我的650有点金鱼尾,应该是飞机还没有调好,取下PU垫(是不是像硅胶那样那块东西啊?),换上1¥试试

网友(2012-03-02):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帮了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