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叶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请问大家,我想买个三叶的46级发动机。可是淘宝看一下。有46A,有46AII,46AII是不是2代的发动机?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吗?是46AII比较好吗?有的卖家说卖46AII送谐振管,我百度了好像是加速用的,具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请问谐振管的作用是?这个46级发动机好像都没有送火头吧。如果要是自己配的话得配什么样的比较好?看网上有说46级的三叶发动机有的有活塞环。但是我在淘宝上找着看看,好像就120级的有。。。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前者整体油针,后者分体油针,就这么点差别,还可相互转化 送不送火头是商家的事,跟厂家无关。
活塞安不安环跟三叶46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整体油针,后者分体油针,就这么点差别,还可相互转化 送不送火头是商家的事,跟厂家无关。
活塞安不安环跟三叶46无关

请问整体油针好一点还是分体的好一点,对于新手来说,或者对于发动机使用效果来说。三叶46配OS 8号火头吗?有活塞环发动机不是能更好一些吗?如果要带活塞环的就把46级的活塞换个带环的就行了是吗?新手不懂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油针我感觉一体的好点  精度高  三叶的发动机从21到52我都用OS8号火头  新手如果用发动机的话估计还没等活塞磨损就撞坏了  所以不必先提前担心换不换带环的事  如果真的磨损到缸压不行了  三叶也有配件

网友:
老手用整体油针好一点,整体油针离飞转的浆很近,新手老的调油针,弄不好有打手的危险!老手一两下就调好了,调好了也很少动。所以新手还是分体的好一点。或者对于飞机安装发动机的模式需要。三叶46配OS 8号火头合适,冬天寒冷的地区也可用3#。有活塞环发动机是能更好一些,如果要带活塞环的就把46级的活塞换个带环的是不行的。带环的发动机缸桶是球磨铸铁的直桶气缸,不带环的发动机缸桶是黄铜镀铬的锥型缸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