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2.4G,500W的图传,不会接,真失败,求高手

楼主(2011-03-23):
如题,红黑的插头是链接到12V电源的,可是另外的2根黄色和黑色的断线有不晓得接啥地方的,黄色是接摄像头的视屏吗?那黑色的呢?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吗?
求高手啊

摄像头还没买,不晓得买索尼的540线的。估计200多吧,还是买柯达的zi6.可以边拍边录,纠结中啊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发射搞成那样,太太夸张了

网友:
很简单啊 接线

网友A:
白线及绿色是两个音频,黄线是视频

右边的两条红黑线是给摄像头供电的.

摄像头我推荐ZI6,效果不比540线差,还可以高清录像.性价比是最高的.不过要改广角镜头才行

网友:
接收机与我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线及绿色是两个音频,黄线是视频

右边的两条红黑线是给摄像头供电的.

摄像头我推荐ZI6,效果不比540线差,还可以高清录像.性价比是最高的.不过要改广角镜头才行

哦,谢谢,那么摄像和发射时用同一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么摄像和发射时用同一电源吗?
如果图传与摄像头都是一样的电压的话,就是共用电源呀

不过,你如果选择ZI6的话,ZI6是要单独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