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电池

楼主(2011-03-23):
我的控开关忘了关,结果电池不充电了。今天用维修手机的稳压电源调到4.5v激活了下。用电量测试仪测电压分别是3.75v.3.71v,3.78v又管用了。

网友:
过放了

还好没死掉

恭喜

网友:
毕竟是过放了,电压虽然恢复但电池寿命肯定受影响。

楼主:
没事8c200ma的电池,用在控上的。调机用也行啊

网友:
激活电池是用0.1C电流充到3.0,直接上4.5V是野蛮暴力操作。

网友:
还可以激活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充不上电了。用0.1C怎么充,你那0.1C是放电指数。不是电流或电压。我的电池激活后一直在用,挺正常

网友:
拿万能充电器 手机的 夹主电压底那一片 充到3快电压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充不上电了。用0.1C怎么充,你那0.1C是放电指数。不是电流或电压。我的电池激活后一直在用,挺正常

0.1C就是电流。每块电池容量不一样,0.1C电流就不一样,用电流表串在电路里,边调压边充。

网友:
遥控器这样的小电流过放,一般都能救回来
有几次忘记关控造成过放,我都没当回事直接充电,现在电池还是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有用C做单位的吗。好好看看电工或电子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没激活前根本充不了电。冲电器的红绿灯同时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有用C做单位的吗。好好看看电工或电子基础

呵呵那我不说什么了,混5iMX的连C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有用C做单位的吗。好好看看电工或电子基础

看来你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C:
貌似1C=1100ma,俺也不太懂,呵呵

网友D:
如果是2200毫安的电池1c=2.2a,4400毫安的电池1c=4.4a.以此类推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