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怪异问题

楼主(2011-03-23):
2801控,油门推到1/4才有反应,油门到4/5左右到最高值,如果推到顶,反而又下降了。。。。油门曲线设置没有问题,这是啥子毛病?

网友A:
螺距曲线呢?

网友B:
第一你是说玩模拟器,还是真机,另外你在CURVES 中THRCURVE中看下你推油门OUT的数值,因是最底时0 最高时100,如果不是就找厂家,如果是就看你的设置,还有就是接收机接的对不对

楼主:
感谢~~~~~(另外你在CURVES 中THRCURVE中看下你推油门OUT的数值,因是最底时0 最高时100,),这个值没法自己调整么?

楼主:
对了,是真机

楼主:
你在CURVES 中THRCURVE中看下你推油门OUT的数值,最低值是-16,是不是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