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数控驱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想请教下坛子里的各位大大,最近打算实验性的改数控,但是对于数控的电控部分一窍不通,想请教坛子里各位电老大一些个问题,还望能给耐心解答一下,谢谢

1:数控的电源,比如一般是三个轴,xyz,每个轴向一个电机和驱动器,想请教的是,一般是每个轴配个电源(这里的电源指的是开关电源)好呢,还是三个轴可以共用一个电源
A
2:如果可以用一个电源,那三个驱动同时并联在一个电源上对电源是否有什么要求或者影响?驱动是24V~48V输入,标称最大输出的驱动电流3.5A

3:如果共用一个电源,那么如果三个步进电机,电机标称电流是3A的,驱动的最大输出电流3.5A,那么电源的电流是否是必须大于或等于三个驱动的电流总和或者三个步进电机标称电流的总和?
4:另外如果共用一个电源,三个标称24~48V 输入的驱动,同时并联在一个24V输出的开关电源上,电压是否能满足要求?

5:另外记得忘记咪咪说过数控上原点开关的说法,想请教一下原点开关和限位开关不是一个作用吧?记得限位开关可以用接近开关整,但是作为原点开关,一般的机械式触点开关似乎没法保证很好的精度,想请教一下,用哪种开关器件能保证比较好的原点制动精度?

6:改数控的电控部分还有别的小弟还未能了解的部分,也希望各位老大能顺带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觉

问题比较多,还望各位能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占位一起学习了,争取成为一个完整的教学帖。

网友:
应该像木工论坛一样,把一些知识整合分类,方便学习。偶也是,好累哦!
根据老大们提供的经验,我是这样理解和做的:
一个电源的话功率最好是3轴总和稍大点为妙,。
可以三轴共用一个机械原点,每次归位然后打开软件限位就可以了。开关精度不重要,加工时不是还对刀寻边么,且东西出在工作中,

网友:
。。。。。。
[原创心得]菜鸟请教问题谨记5条忠告
1,别问小白问题,自己多看两眼书或去网上搜索下就知道答 案的问题别拿出来问,没人会理你。

2,别问泛泛的问题,谁也没时间给你系统的上一堂课,你的老师都不见得会这么做。

3,实在弄不明白了,再把问题归纳到一个瓶颈,组织好语言再拿出来虚心请教。

4,耐心等待有时间的大虾指教,别吭哧C吭哧V的满世界都问到,很招人烦的。

5,如果问问题还口出不逊,那就是自取其辱,不信你试试

网友:
既然一窍不通,那就是任重道远
你还是脚踏实地一点点去积累吧
上来就问小白问题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懂否
先把论坛相关的帖子看个80%以上再说

网友:
 鉴定完毕  确实是小白

楼主:
这位二级士官同志,我在这里请教问题,碍着您眼了还是,挡着您路了?问个问题您要是水平高的都不屑于动动您那高贵的指头,敲几个字回复一下,还吭哧C吭哧V非得把您那5大条给贴出来,确实挺招人烦的

知识都是一点一滴的累计学来的,确实是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查过资料也无从下手,毕竟改数控的各位大大的帖子我看过来,都没有关于电源选择这块的一个说明,所以开贴虚心请教,而不是来虚心请教您教我怎么发问做人,我在坛子注册的时间和混的时间都比兄弟你长,至少本版块帖子我敢说自己看过60%,你敢吗?

没那水平就别进来瞎JB BB 如果不是来解答问题还口出不逊,那就是自取其辱,不信你试试

看您就是个不怎么爱学习的人吧,连基本的问问题都不会想着去问问,难道被天C军 队洗脑洗习惯了,啥问题不准问,自己下去理解学习去,动不动就啥军事机密的啊?

我很尊重为我解答问题的坛友们,论坛本来就是个交流学习互通有无的地方,但是您这样的货,谢谢免开尊口,既解决不了问题,文不对题,牛头不对马嘴,在坛子里做人做的怎么样,如何做,似乎不需要您老来教我吧

不过见怪不怪了,坛子里挑事,扎刺的人多了去了,乌鸦还能飞出个白的来?..............哎

网友A:
老弟的帖子我还是要说点建议。

1。最好独立供电,电流要大一倍,原因是开关电源的过载性能差,再有尽量选用品质好点
   的电源,
2。用一个电源也行,原则如上。
3。步进电机的电压使用范围是很宽的,24-48都可以用的,电流负载能力要好。
   也就是说瞬间大电流的情况下要有稳定的电压。
4。机械原点的事业余情况下你不要想,用开机对愿点的方法更可靠

   我建议你用变压器,原因方便,可靠,过载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弟的帖子我还是要说点建议。

1。最好独立供电,电流要大一倍,原因是开关电源的过载性能差,再有尽量选用品质好点
   的电源,
2。用一个电源也行,原则如上。
3。步进电机的电压使用范围是很宽的,24-48都可 ...

大哥非常感谢,我对电源这部分基本是一窍不通,所以变压器加什么整流电路的估计对我来说难度会稍微高些,暂时只能先选择比较简单的组件组合方式,现在又明白点过载问题了,嘿嘿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咱俩的情况差不多,我现在正在改25V数控,只能靠自己多看多问,也希望懂电子的朋友能够耐心的解答。我现在用的是一个350W48V7.5A电源带两个驱动器,原来想一个电源带一个,卖驱动的说太浪费,好像是用一个1000W的环牛可以全带动,前提是得找一个懂电的帮你加一些小电路。

网友:
1.电源用一个,共用即可。电源滤波电容用大中小三种容量的电容以防互相干扰。
2.工作电压在24V--48V的驱动模块,工作电压高一倍,输入电流减一半。模块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两码事,例如两相电机1.5Ω3A,消耗功率是3*3*1.5*2=27(W),如用27V的电源,只需1A的输入电流,当然由于模块要消耗一部分能量,实际电流是稍大于这个值 的。
3.在驱动模块允许的情况下,电源电压越高越好,因为步进电机类似一电感、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电压越高能越快达到额定工作电流。
4、开关电源的过载能力差,余量要大一些。最好还是用铁芯铜线变压器。

网友:
看网上说变压器中R牛最好的一种,至于怎么好自己查查吧,我就有几个双60VAC输出的R牛,绣花机上用的,当时感觉这东西难得有就收了回来,为以后的改数控铺平了电源这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