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为什么电船的桨都是用3x的?

楼主(2011-03-23):
我原来那条船,用红色那种桨可能是242吧,轻松就起滑了,可是换上438之后迟迟不起滑,好不容易起滑速度又很慢,但是我看大家用的好像普遍都是438甚至还有435的。。看来船跑的快不快关键就在桨上了啊

我的配置是
飞高3674 2000kv+
4SA123
船型是木制的mono 长度700mm
总重没有数据,不过从吃水来看应该属于常规重量

个人倾向于低kv(高扭矩),转速在30000左右,配大桨(比如44x或者54x、64x),不知是否可以跑出700mm船的最快速度,求高手讲解

网友:
螺距变小了?

网友:
桨确实要试,说好的都不一定好,
我以前也试过KV2000出头点的确实用242桨快
用438-35都是KV5000多的电机
低KV-大桨,高KV反之

网友:
LZ船用什么浆合适,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船型 船的长度船的重心、浮心,轴的入水角等等

网友:
LZ照你所說電機2000kv用a123-4s電,鋰鐵電的電壓是充滿是3.6V電機轉速2000kvX3.6vX4s=28800轉個人感覺轉速小了點。

网友A:
A123电池的特性是带载电压掉得很大。
4S A123在30A工作电流时,工作电压大约为2.8V /CELL  , 60A约为 2.4V /CELL
你这只电机标称工作电流为83A左右。比赛的mono1 工作电流大多在50 60A 。

如果以工作电流30A算2.8V*4*2000kv = 22400rmp
            工作电流60A , 2.4*4*2000kv = 19200rmp 。

因此,LZ 这只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电压过低导至电机转速过底。
解决办法,1是换电机,2是加电池
个人观点可能要加2节,加电池后桨先用435试,电装不发热情况才能上438,但这只B3674 2000kv 电机比较考验你的电调性能(如果是XXD 125A的话) 。最好还是换电机。

网友:
樓上的師兄解說得十分專業,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电池的特性是带载电压掉得很大。
4S A123在30A工作电流时,工作电压大约为2.8V /CELL  , 60A约为 2.4V /CELL
你这只电机标称工作电流为83A左右。比赛的mono1 工作电流大多在50 60A 。

如果以工作电流30A算2 ...

您说的对我很有启发,并且,正好还想开贴提问电调的性能,您既然提到了,就请您一并解答一下:您说的电调性能指的是什么?好坏电调性能上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电池的特性是带载电压掉得很大。
4S A123在30A工作电流时,工作电压大约为2.8V /CELL  , 60A约为 2.4V /CELL
你这只电机标称工作电流为83A左右。比赛的mono1 工作电流大多在50 60A 。

如果以工作电流30A算2 ...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435的桨那么小,凭个人直觉认为空转或者说相对空转所消耗的功率占总功率的比重很大,效率很低。。不知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还请明示,低kv带大螺距大直径的桨的组合具体会有什么不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