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老鸟们进来帮忙看看FPV的布置可以吗!!

楼主(2011-03-23):
新手刚如FPV
用的是AX滑翔机做載机!
设备仓已经放不下了!
麻烦老鸟们帮忙看看这样可以吗!!!
在麻烦老鸟们帮我看下手上现有的设备可以飞吗?  能飞多远!!
用的是天地飞6A控72MHZ     接收器也是原配的!
无限传输设备是800mw 1.2G的!!
电调是新西达40A  电机是新西达2208  2600KV的!
这样的设备可以飞吗!!
请求解答!!
先谢谢了!!!

网友:
额。。。
莲花头也带着,不重嘛

网友:
去掉接头,直接焊接线或者换jst插头,图传发射去掉外壳。
布局没问题,注意下重心。

网友:
晕 有必要载这么多东西上去吗?

网友:
可以啊,可以飞就行,但是阻力大。

网友:
莲花头也带着?你真行。

网友A:
莲花头才多重啊,大惊小怪。我的就带着呢,没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莲花头才多重啊,大惊小怪。我的就带着呢,没什么不可以啊
重量是靠一点点的抠下来的.何况莲花头也占地方呀.

楼主这样子装得也太难看了点.

网友:
以我的经验LZ可能飞不起来(原配电机)

网友:
这机负载小得很,莲花头+线至少50多克,不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这样散热有问题吗??!!

网友:
莲花头带上不只是重量的问题,还会产生干扰。

网友:
这个灰机能不能飞不知道。。。知道的是飞上去下来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哈哈AX带这么多东西啊!超载了吧。我也是AX,楼主试验成功的话我向你学习。教我怎么弄用的什么设备哦把黑坐仓盖子去掉啊,还能多赛点设备呢!

楼主:
哈哈!  我是典型的新手!!   看我的飞机都炸成什么样子了!!  哈哈!!如果真能飞行成功一定PM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