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调试

楼主(2011-03-23):
大家都是怎么调试的?我的KK拿回去修好了,刚才下起飞了下,起飞3米左右会左右剧烈抖动,应该是需要调整参数了吧~这该是Y调小么?
另外大家怎么调试的?我这样试飞的话容易摔机啊,刚才把一根玻纤管摔裂了,用的桨保护器,桨没事。在草地上飞,还算比较安全了。

网友A:
調整一下板子上 VR 的 GAIN 值:
YAW-----Rudder
Pitch-----Elevator
ROLL----Aileron
一開始先從VR中間50%調起. 通常抖動就降低一點試試..直到不抖且鎖的住姿態!
若無法改善先從機子或飛控加上緩衝減震處理!
油門行程一定要設置好...以上一點小小心得!

网友B:
哦?
我发现我的KK那在手里急速的前后或者是左右摆动的时候会有电机停转的,是怎么回事?我的是XXD30A的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俺知道啊,那就是盲调啦?随便试?
减震应该做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油门开得小的时候,会停转正常。如果是某一个电机总停转且不正常启动,那就是电调或者陀螺坏了

楼主:
小炸了下
起飞后抖得厉害,调了几遍参数没啥效果。最后一次飞行旋转了下,居然是一直转啊转。。。然后掉下来把玻纤管断了一只。另外发现这铝合金夹头怎么也夹不紧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