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无比熟悉了,各位给推荐个四通单桨的吧

楼主(2011-03-23):
3年买了3架LAMA,飞的无比熟悉了,想买个四通单桨的,450等6通就算了没那钱也没那精力,我自己挑的眼花缭乱的,麻烦各位给推荐个,要大些的CB100这种微型的就算了,旋翼直径最好在40-60厘米的,我自己看了华科尔UFLYS丘比特V3什么的不知道挑啥好了,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听说 丘比特 无刷v3 版本,要出来了。
之前的有刷v3 ,问题多多,锁尾不行、遥控反应慢,不耐炸。
现在不知道都改进没? 等你做小白鼠。如果你买的话

网友:
推荐丘比特 无刷v3 版

楼主:
丘比特有刷的V3版一点都不好啊,不知道无刷会怎样,还有其他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B:
丘比特有刷V3谁用谁知道

网友C:
我先说我的进阶之路吧。
我第一个电直是158的小蚊子,就是一个玩具级别的。
我的第二电直就是丘比特v3有刷的,玩了几个月问题多多,首先是有刷版本的4和1最容易烧掉,只要主尾马达堵转,4和1必然出事。。。后来我就升级无刷版本的,但是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无刷电机动力强悍,导致机体扭力增大,锁不住尾,不过这个问题只要你耐心调4和1的感度就会解决。外加一句丘比特的配件很贵。
我现在已经进阶到450了,设备已经配齐,只等首飞了。。。。。
华科尔的我没有用过,只有一个他的2801pro,不过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以上希望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D:
120v01
无刷的只有华的机子了。

网友E:
推荐六通的250,不过需要下苦功练。

楼主:
原帖由
铜河
于 2011-3-24 15:11 发表
推荐六通的250,不过需要下苦功练。
我就是没时间也没耐心练习啊,所以搞个四通的玩玩就满足拉,呵呵

网友F:
建议购传统的平衡杆和主桨呈90度的四通机,对于以后过渡到更高一级很有帮助。平衡杆和主桨呈45度的机型具有自动稳定的特性,实际是共轴双桨机演化来的,无论是抗风性还是灵活性都差一些。

网友G:
自己装无副翼EP200
买得起/玩得起/炸得起 以最少的米享受6通鸡的乐趣

网友H:
华的四通小鸡还不错,选一款。

网友I:
同学共同进步啊啊。。有时间交流交流。不知道你在哪个校区?

网友J(2011-04-29):
論LZ現在的過度情形首選丘比特,因它的45度副翼自穩定及靈活並重;UFLYS就是怕LZ初入手難於駕御!但論鎖尾及精度則以UFLYS優勝,飛UFLY大有飛450的影子,兩者維修都十分簡單,就看樓主的要求了。

网友K:
lz
想室内还是兼顾室外?
室内推荐华的4#6或者v120d01,华的四通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