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一台时速247公里的凤凰,烂掉都可以飞出187公里,206公里

楼主(2011-03-23):
本来不想发这贴的,一向玩高速机都是自己享受那高速.从不理会旁人的讥笑.

因为在这里,如果我告诉你,我的飞翼有130公里,kt北极星飞到154公里,会被这里的

唾沫淹死.

  昨天这个视频出来,飞机是我朋友的,拍摄的是我,我的那台凤凰跟这台同样的电装,

只不过我那台是全新回来就正在改外形,想看1400w的动力能把凤凰最好飞到多少公里.

拍这个视频,只是朋友要求而已,拍完我看过,已经断言凭看这个视频,你的飞机没有人

会认为快.为什么,首先,拍摄的机广角镜头,本来就把速度感拉低,画面全部是天空,对比

性差,还有迎头飞的时候,是在航线的小夹角内,就如开车在高速公路,对向200多公里的速

度,因为与对面的车目视夹角小,所以看起来迎头的速度不快.

  回来说这台凤凰,朋友说坛子上的人都在耻笑他,我看了看,通篇耻笑的贴子,没有人会

跳出来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电装可以飞到200公里以上.其实这句话,如果发在台湾的竞速

论坛上,已经是最不客气地话,虽然问得也是有技术含量的话.我在飞行批萨很早也提出过

这套电装 ,不过那边人很多都只是把凤凰作为初级的竞速机对待,真上这么变态的电装,人很

少,这么久也就只是看见夜电跟我这个配置一样,但测速也一直没有出来,而且那边好的复合材

料竞速机比这里多及容易买,就不需要折腾这机.

  朋友接受我的建议,电机是500电直级别,牌子不说,免得广告,2000kv,某牌子6s 电,某牌子80a

电调,试机只用6*5浆,试飞下来,马达温,地面测电流,只有51a,也就是说,只发挥出8成的电机力,

所以推断应该上apc 6.5*6浆,希望能稍微超载电机,出12成力.电机限制最大功率1400w,峰值

1600w,地面全速电流51a,6s,搭载6*5浆,也就是说1200多w输出,电池是6s 2600 25c,峰值35c,

那么足可以胜任1600w的输出.当然,如果用3000mah,那么就更有余力.

  电机2000kv,6s头电,空转速度是50400转,负载6*5后转速表测出4万多转,推力3kg多,起飞

重量将近1.1kg.也就是说推重比接近3:1,带桨负载后螺距速度是320多公里,也就是代表

如果这飞机在空中,受到的阻力是3kg,那么它就可以飞出300多公里的速度.

  视频那个试飞,没测速,毕竟我本来就是想着自己玩的东西,不需要炫耀给别人看.还有,朋友这

台凤凰,我只能用烂机来形容他,以前他用蝎子马达4400kv,4.75*4.75浆,在广州某飞场,人所共

知是最快的机,也就170多公里而已,飞了不短时间,都修补得不成样子,毫无冲最高速度的希望.

   今天看见质疑,唯有用手边的设备,手机测试,wm6.5系统gps手机一台,装制图级的导航软件ozi,ozi

软件的专业就不说了,玩gps的都知道garmin跟ozi这软硬件,garmin 301借了给别人,就只能自己牺牲

一点,2千多的手机上飞机了.头次试飞,凤凰就炸了,头都断了,手机显示是247公里,不过一拿手机,很巧,

后盖因为炸机,松掉,电池掉出,数据来不及拍摄,修补后上天,与第一天速度相差甚大,再测速,跑出187公里

,下来,检查,8mm的浆夹,因为把浆扩孔,接触面减少,浆打滑,两个螺丝逼死后,勉强再上天,206公里,勉强破

200,跟昨天的视频那次试飞,慢多了,通场,标准400米操场,要个3-4秒,之前的视频只需要2秒多点,标准操场,

连旁边的空地,有150-180米的.

   我自己飞过猎鹰,猎鹰轻木三角翼,以及到后来的6s 电高速机.如果外形上面再也突破不了,就必须要靠

大动力来刷新速度.毕竟负载后的螺距速度是板上钉钉,没有足够的螺距速度,给你没有阻力也不够快.

依靠6s的动力,比3s更强的扭力,耗损更少,更高的空转速度,更少的负载跌转速度.在需要600w以上的飞行动

力时候,3s就望尘莫及, 飞大型机的人应该更有体会, 就好似我的kt北极星,800w的马达,如果是用3s,我需要

80a的电调 ,而用6s我只需要40a的电调还有余.

  在这里,玩高速机的人很少,毕竟高速机是个短命的东西,而高速机上面,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熟知的理论,例

如,rcgroups上曾经争论过,高速机,例如凤凰这些机型,如果机太轻,在900g以下,是飞不快的,这关系到势能

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去深究它,因为我的英文很差,而飞行皮萨上,却对这个结果没有什么争论,默认接受,而在

这里,甚至在日常的飞友当中,我也不会去反驳别人说要偷轻竞速机才能快这个说法,只能自己去尝试.所以

我的高速机都很重 ,kt北极星0.68翼,是搭载600w的2223 2500kv的电机,6s电池,重量超过800g,但一次测速

就就破150,然后,4个起落后,就空中解体了,金属电机架断裂,电机掉下,4万转的桨将机身后部全部打烂,陀机

都切掉了一半.

楼主:
装上手机的凤凰

楼主:
炸掉后以及滑浆飞的速度

楼主:
206的测速,下来还没有打开盖子

楼主:
本来就是很破烂的飞机,所以第一天根本不想去测速度,知道螺距搭配在200以上就算了

楼主:
第一试飞炸掉修复的头

楼主:
再连接一次这机的"慢速"视频.

想把飞机拍得更快? 中焦,固定镜头,拉开距离,选择背景是大楼的地方,做出对比,这些我都知道,

看过破百的船没有,出来的镜头速度感,比这个快多了.破百而已.因为什么,因为离水足够近,就好似太阳

落山特别大.

网友A:
LZ何必激动,用事实说话。

网友:
 ~~~ LZ太激动了

楼主:
呵,不是激动,只不过觉得我们的整体水平要提高一点.
不要给别人笑话了.我们看别人的网站,别人也在看我们的网站.

猎鹰,凤凰,vodoo这些机,对面海峡的人也过来看看我们怎么玩.
我们怎么搞.

当然,我们不能跟他们比,人家用几千的测速枪,见惯150以上的速度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里很多人连garmin 301都不知道.

机主今天很拼命了,要知道gps测速是有延迟的,至少3秒延迟,
那么必须5秒全油门才能测到速度,5秒全油,飞机快看不见了,而且收油
后,起码还要3秒才能打陀,前后10秒,飞机每次转弯都是看不见姿态的.
引用 网友A:
LZ何必激动,用事实说话。

网友B:
如果是爬升的速度就很牛了!!!!!
但如果是俯冲------------------有一定重量的-流线型自由落体就能轻松破200公里!!!

楼主:
俯冲 ...................

你知不知gps对于俯冲的速度是不敏感的.

平飞才能最大限度测出速度.

还有gps测速是有延迟的,至少要极速5秒以上,才有数据出.俯冲5秒,第3秒就炸了

第三秒拉起?你试试在俯冲第三秒170公里左右拉陀,马上折翼了.

还有全世界谁测模型飞机是按照垂直爬升的速度来测试的?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这个国度的人啊,总是要贬低一下别人,设置点刁难,才显得自己

有水平.
来这里很久了,我也没有看见谁的复合材料滑翔机在这里展示到自己无动力俯冲
测出超过200公里的片.你绑个gps,把根铁棍从200米的30楼扔下去,看有200公里没有?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爬升的速度就很牛了!!!!!
但如果是俯冲------------------有一定重量的-流线型自由落体就能轻松破200公里!!!

网友:
 车车唔好甘激动,自己飞啦,由的果班懵佬点讲,冇眼界

网友:
不用空速的吗

网友:
我们群好多人玩凤凰号不过最厉害的都只是 AX2814 4400KV APC4.1 *4.1浆 最大电流64A  没有试过速度 , 我们讲有100公里以上 围观的人都不相信

网友C:
确实,5imx现在的技术贴已经基本消失了,以前比较早的流星、转速、爱迪生那一批魔油也看不到了。现在的帖子主要都是水贴。回复也都是些骗分的没营养的东西。想找资料都得去飞行披萨和RC groups。身边新入门的魔油比我们飞有刷电机时幸福多了,但是对飞行常识和航模制作的知识掌握太少。

网友D:
我的配置,在台湾,4S电压,目测过240KM了,电流45A,可惜测速枪最高测得213KM
可以把配置告诉你,重量57克的GSC2928无刷电机,只有57克哦!可是功率可以900W,我测试过1400W负载,可惜冒出青烟,哈哈
该电机已经是本地模友高速机的标准配置,呵呵
有图为证

楼主:
模型机的测速麻烦,测速枪要离航线很近对准飞机,还不能动,危险。
gps的延迟也让飞机要跑很远。
凤凰我没台湾玩家那么高目标冲击300。只想接近260-270。
毕竟是1600w的功率。从不敢在这里谈260 300这些数字。
除了被人笑为白痴外,没什么实质建议。
高速机还是不能轻,批萨上跑250,255的f16,虎鲨,都在
900克以上,比原设计起飞重量多了一倍多。

超过600w以上还是6s有优势,对设备安全些。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在台湾,4S电压,目测过240KM了,电流45A,可惜测速枪最高测得213KM
可以把配置告诉你,重量57克的GSC2928无刷电机,只有57克哦!可是功率可以900W,我测试过1400W负载,可惜冒出青烟,哈哈
该电机已经是 ...

网友E:
既然楼主对竞速机这么执着。建议LZ静静心。学习下桐木自制飞机的工艺。在关键部分用碳纤+环氧树脂或玻纤+环氧树脂加强。这样。在重量和强度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楼主:
我对速度机一点都不执着,否则也不会拿个泡沫机来玩。
随便刺激一下而已,所以不必要跟我说向更高级的速度机看齐。
碳纤+环氧树脂或玻纤+环氧树脂+桐木+蒙皮
我那些飞154公里的北极星都用过这些了。

引用 网友E:

既然楼主对竞速机这么执着。建议LZ静静心。学习下桐木自制飞机的工艺。在关键部分用碳纤+环氧树脂或玻纤+环氧树脂加强。这样。在重量和强度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
竞速机好!
我曾经多次打AFA-RC的 weapn400 的主意,小飞机,巨快

网友:
北京也很多人玩凤凰啊 236~

楼主:
不是现在了,看看其他老手在几年前就说这里没啥营养了。

傻乎乎的猫

VIP商家

帖子
精华
交易分
来自
浙江东阳
注册时间
最后登录

        14#
发表于 2008-9-22 13:46 | 只看该作者 差距确实是存在的。 经济条件可以不说,因为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很发达了; 交通条件可以不提,因为像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交通并不逊色; 但有些问题是必须正视的,比如无视科学、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盲目跟风…… 虽然这几十年来国内普遍气氛是这样,但作为天然科普平台的模型应该有些不同。 ---------------------------------------------------------------------------------------- 马头兄说得不错,5IMX就是被口水毁的,我现在都有些懒得在那边发言

马头

四星上将

帖子
精华
交易分
注册时间
最后登录

网友(2008-09-22):
楼主没去过5irc?那就难怪了 有钱的玩油动的基本在5irc上, 北京上海玩油动的很多各种机型也有,上海有他们自己的论坛。你不了解罢了。 5iMX就是被这样的口水贴搞完蛋的,

引用 网友C:

确实,5imx现在的技术贴已经基本消失了,以前比较早的流星、转速、爱迪生那一批魔油也看不到了。现在的帖子主要都是水贴。回复也都是些骗分的没营养的东西。想找资料都得去飞行披萨和RC groups。身边新入门的魔油比我 ...

网友C(2011-03-24):
5IRC 我也是04年就注册了,不过里面的界面实在是看不习惯,所以才来这里,一般查资料还是去efly98,里面的图文更有质量一些。现在mx3g还也还不错。

楼主:
6年前来这里还能看到些东西,现在,别人都几乎普及6S了,这里也

没几个讨论6s,前段时间发了张6s对3s的讨论贴,只有2个人回复,可悲啊。

引用 网友C:

5IRC 我也是04年就注册了,不过里面的界面实在是看不习惯,所以才来这里,一般查资料还是去efly98,里面的图文更有质量一些。现在mx3g还也还不错。

网友:
说实话,5imx的主流,是极端追求低价的一些人,从二手区就可以看见,没几个论坛是这样的
这样的群体啥都是凑凑合合能用就好,找到一更便宜的就高兴得要死
一直很认同小蟋蟀先生的签名:“一个追求价格的社 会,只能越来越贱”

网友:
5irc那个版面真是看得辛苦

网友:
受用了!

正在改装翱翔飞翼不断冲高速,已经损坏了三个电机,还没有成功试飞。原因就在于结构不行。高速时,对各方面要求真的是非常高,我这里连2毫米的电机轴都能活活转断,3毫米轴能给甩弯掉。现在明白了,难怪奔驰贵!上周在德国出差,高速公路基本全在180KM以上,车和车也不能比。

网友:
真的大开眼界了,对LZ表示钦佩~~

网友F:
真是替LZ捏了把汗,居然把真的手机拿去做这样的测试。

给LZ一个建议吧,买一个GPS DATA LOGGER,比如i-blue 747和Holux M-1000C,可以记录轨迹,小巧又便宜,是我旅行必备的好东西,拍了照还可以标注在google上。现在玩模型了,就把东西塞在飞机里上天,才200多的价格,万一损失了,也不至于太难受。

而且,它没有你说的延迟的问题,Holux的配套软件也不错,图表功能强,Y轴可以选速度高度双线,X轴可以选距离或时间。

楼主:
谢谢分享其他型号的gps, 我一直用garmin301手表gps来测速,300多
不过那天不在手边而已

引用 网友F:
真是替LZ捏了把汗,居然把真的手机拿去做这样的测试。

给LZ一个建议吧,买一个GPS DATA LOGGER,比如i-blue 747和Holux M-1000C,可以记录轨迹,小巧又便宜,是我旅行必备的好东西,拍了照还可以标注在google上。 ...

网友:
LZ好样的,这里我也深有感触。我之前也发过类似关于竞速的帖子,结果回帖没几个是说好话的。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喜欢速度也是一种爱好,喜欢休闲的就不要在速度的帖子里乱喷。

凤凰号阻力还是太大了,很难突破瓶颈。

网友:
我巨喜欢速度,我玩的是55涵道,200km左右吧

网友:
凤凰号本身在机身机翼构型上就有点先天失调,对竞速机来讲!
自机头往机尾望去,粗厚的机翼与机身连结,确实在空气动力上吃亏了些

建议LZ试试看批萨上面的长青机TMF F16,此机横断面小机翼又薄,虽然是70函道,但是空速相当高,
4S/3200飞出180~200KM的大有人在….

网友:
泡沫机表面刷一层传说中的神油对速度的提升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G:
我手里还有几组6S1200MAH的电池,回头研究一下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还有几组6S1200MAH的电池,回头研究一下用上。。

那至少得并3组以上了吧,呵呵,1200mAH的电池扛80A电流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H:
楼主试试把这架飞机外形稍加处理下,我玩竞速也有2年我的看法是动力当然是前提,但是机型也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横截面积必须要小,再就是机翼一定要薄强度要高(我又一次平飞居然飞断了机翼)要不然容易产生震动也很影响速度。试试把机翼打薄机身弄细用5.5*5.5的浆试下。纯属个人愚见请不要拍砖

网友I:
恩~我也在这里找搜了好久的关于竞速的帖子~但是发现确实很少有相关讨论的帖子~所以才去的飞行披萨上搜刮了半天~那里很多玩儿竞速的~也有不少玩儿凤凰号的~我就是在参考他们的配置来自己配机~
500级的电机~6s电池~螺距5的桨~只要电池放电够~肯定慢不了~
披萨上也都认为凤凰号在竞速上先天不足~阻力太大~花大力气大价钱在凤凰号上冲速度~不如同样放在别的竞速机上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凤凰号应该定位在竞速娱乐两不误的机器~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朋友讨论竞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了,看看其他老手在几年前就说这里没啥营养了。

傻乎乎的猫

VIP商家

帖子
精华
交易分
来自
浙江东阳
注册时间
最后登录
2011-3-23  ...

5irc是被那个操作极度繁琐,界面极度不友好,版面季度垃圾搞坏的!这个BBS的制作人也就是毕业生的水平。

楼主:
两个3s并的动力,一定不够单个6s暴力,无论电池新旧,试过很多次了.试飞可以.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还有几组6S1200MAH的电池,回头研究一下用上。。

楼主:
500的电机,1400w,有能力把6*4的硬桨,转到发出颤浆声,也就是说6*4的转速过快了.

所以现在都是用6*5,补必要下去5*5了,扭力现在还有剩余,可以再上6.5*6

引用 网友H:
楼主试试把这架飞机外形稍加处理下,我玩竞速也有2年我的看法是动力当然是前提,但是机型也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横截面积必须要小,再就是机翼一定要薄强度要高(我又一次平飞居然飞断了机翼)要不然容易产生震动也很影 ...

楼主:
凤凰的确不能拿来纯竞速,做记录,它只算是一台玩玩得机而已.
只不过配上这个电装,是拿来放电的,当时间不够的最后,剩下的电池
就靠凤凰来放了,1-2分钟一个6s 2600,很快就可以走人了.
引用 网友I:
恩~我也在这里找搜了好久的关于竞速的帖子~但是发现确实很少有相关讨论的帖子~所以才去的飞行披萨上搜刮了半天~那里很多玩儿竞速的~也有不少玩儿凤凰号的~我就是在参考他们的配置来自己配机~
500级的电机~6s电池~螺 ...

网友:
5imx 固翼机不热门。直升机还好说。

楼主类似的速度,我也玩过,mig15 4s 黑旋风kv4800

网友:
小心交警开超速罚单

网友(2011-05-11):
请教楼主,用2836  3900Kv+4.5X4.5浆+14.8V 2200  30C电池飞,电流会不会超过60A?我开始觉得电池C数买小了。怕电池过放了。准备用好赢80A的电调。

网友(2011-06-30):
太吊了,我十分佩服!!!

网友:
楼主没有激动,他冲动了 ,菜鸟向楼主学习!

网友:
确实太猛

网友:
我来看的不是247km的凤凰,而是154km空中解体的北极星

网友:
LZ写了这么多,辛苦了!
不过我没耐心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gps测速是有延迟的,至少3秒延迟,那么必须5秒全油门才能测到速度,5秒全油,飞机快看不见了,而且收油
后,起码还要3秒才能打陀,前后10秒,飞机每次转弯都是看不见姿态的...

LZ换个GPS吧,就不必全油门那么久了。比如这个:

网友:
请教各位电机支架如何改的啊?我的凤凰震动特别厉害。另外,哪里可以买到好的竞速桨。